请教一个晶体振荡器的线路图

楼主(2025-03-18):
这是铃木宪次的高频电路里面的。

晶振在这里相当于等效电感。旁边全这的b图:“L性”,是不是a图圈着的线圈的初级?

网友A:
是中周的次级线圈与谐振电容。
当线圈电容的谐振频率,大于晶振频率时,线圈与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呈感性,也就是图上标注的L。
当线圈与电容的谐振频率低于晶振频率时,回路呈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中周的次级线圈与谐振电容。
当线圈电容的谐振频率,大于晶振频率时,线圈与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呈感性, ...

你的意思是,“中周初级”必须调到感性,振荡器才会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中周初级”必须调到感性,振荡器才会起振?

是,也就是要大于晶振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