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直接整流供高压的收音机

楼主(2025-03-18):
由于存在交流220V、交流110V、脉动直流110V等多种市电供电方式,
企业生产了能同时适用这几种供电方式的收音机。国内一些企业为降低成
本也生产过只用小功率变压器提供灯丝电压,交流市电直接整流提供直流
高压的收音机。考虑到现今一些影视节目,甚至一些专业人士由于缺乏对
技术发展史的了解,常闹些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也为让一些年轻人了解
这一段技术史,找了几幅高压用市电直接整流供电的扩音机和收音机电路
给感兴趣的坛友。

网友:
估计也是那个时候物资匮乏,被逼的。

热地盘,还是有点危险的。我就因此差点烧毁仪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不用买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不用买牛了

为了安全,还是买牛吧,而且用牛可以获得不同的高压。

网友B:
高醇头:有点危险,还是用牛吧

网友:
这种机器只能在中午使用

网友:
一般自制很难做到厂家的绝缘和接地措施,不推荐自制,自制还是建议使用工频牛,起码是隔离开的。

使用市电直接供电的设备太多了,大功率设备没有一个使用变压器供电的。控制部分欧洲的热地与冷地并且是直连的,与我国的冷地与热地分开截然不同。

网友:
我家以前的老日立彩电,就是热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醇头:有点危险,还是用牛吧

旋钮帽子掉了,摸一下,电的嗷嗷的

网友:
国内的两脚插头没有防呆功能,很危险

美式插头,两个脚不同,有些一边脚宽,有些一边方向不一样,具有防呆功能,零火线不容易出错

网友:
干过一次6N3再生机(无线电上的电路)省去找火牛的麻烦,但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家人接触。

网友:
热底盘,建议只用蓝牙音频输入,用手机远程控制。

网友:
你说,莫斯科人儿那个,他为何第二中周用单调谐的?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做成双调谐的多好,性能能提升不少。

网友:
五灯六灯的成品电子管收音机那样的老火牛,适合自制超外差机或1~2W小单机,
对自制少管的再生机等简易电路,稍显体积大、重量大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本地市场买相近的电源牛,这种牛没有次级高压(除非选择隔离变压器),低压6.3的也少见,以前坛友就曾这样用:两个低压变压器,第二个反接升压,配合出想要的高压,虽然损耗可能大一倍多,但小功率时问题不大不失为灵活的选择(当然是凑合的代用),不用每做一机就得找火牛。
灯丝可以选用 6V、7.5V(降压,市场上也算好找)、12V(串俩灯丝),这样也灵活了。
-----不管怎样,避免了热底板。

网友:
当年安装过“高淳放大头”……

网友C:
现在不是物资匮乏年代,一个电源变压器那么便宜,还是不要省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物资匮乏年代,一个电源变压器那么便宜,还是不要省了的好

只是想让大家了解,曾有过这样一段技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