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七脚5灯收音机

楼主(2025-03-18):
小七脚5灯收音机

以前曾发过《采用四个小七脚电子管组装的收音机》的帖子。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支6J1改成5灯机。
以前使用一支锗二极管作检波,检波后的音频信号直接送到功放管6J5放大。增加一支6J1后用它做屏极检波,帘栅做音频电压放大去推动
功放6J5。改装后灵敏度有所提高,音量增加了不少。改装后收听效果挺不错的。在北京南二环处收到的外地台有:廊坊台、天津相声台、
山东综合台AM918KHZ,山东经济台AM594KHZ.还收到过辽宁综艺节目。

网友A:
好创意,我想过,没做过。
如果都用6K4或许会更理想,因能引入AGC。

网友B:
看上去小巧灵笼,非常好。特别是自制的中周变压器,很有特色!能否介绍一下制作的技巧与参数。让我也学着做一套?这个东西可是小型外差机的关键因素!

网友C:
好创意,很不错

网友D:
再加一级高放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小巧灵笼,非常好。特别是自制的中周变压器,很有特色!能否介绍一下制作的技巧与参数。让我也学着做 ...

中周做法
用2号电池外壳打两个孔作外壳
线圈骨架采用电视中周10K型骨架,用Φ.09漆包线绕205圈。
如果把磁芯换成锰锌MX400 -M4X8绕180圈即可。谐振电容200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一级高放就完美了

你说的对,不过这个底盘和电源变压器都用到极限了,没有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创意,很不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我想过,没做过。
如果都用6K4或许会更理想,因能引入AGC。

我这个电路有AGC功能。
6K4中放6A2变频是最佳选择,不过,我的电源变压器已经用到极限了,灯丝、高压都没有余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做法
用2号电池外壳打两个孔作外壳
线圈骨架采用电视中周10K型骨架,用Φ.09漆包线绕205圈。

数据很宝贵,记下了;外壳如找一些铝电解外壳,我估计也可以。

网友E:
本振线圈也是自己设计的吗?能谈谈设计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振线圈也是自己设计的吗?能谈谈设计思路吗?

本振很好做,谈不上设计。

用外径Φ20mm的PVC管作骨架
用外径Φ0.35mm的漆包线密绕 103圈,在11.5圈处抽头。(配12/365P双联,垫整电容430P)

网友:
本振很好做,谈不上设计。 用外径Φ20mm的PVC管作骨架用外径Φ0.35mm的漆包线密绕 103圈,在11.5圈处抽头。(配12/365P双联,垫整电容430P)

理论联系实践的作品,……

网友:
第一次见到屏级检波的收音机。屏级检波帘栅输出,真是不可思议,整体增益是正还是负呢?

网友:
厉害,给我一套套件我都调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