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机动车刹车油的问题

楼主(2025-03-19):
刹车油工作原理大概就是通过油路挤压刹车片卡钳动作进行制动,那么刹车油平时不流动循环吧(不像冷冻液一样循环)?
那么换刹车油是不是从4个车轮处放就可以放干净了?

网友:
你要放干净了不难,四个轮子放油螺丝打开,一般来说自己就能流。速度快点的话或者想排的更干净,踩踏刹车踏板也可以。

就是排气的时候麻烦点。

我一般是不全放空,而是一边放,一边加新的。4个轮胎逐个放,放到看到清亮的新油即可。注意四轮顺序,还需要一个人在驾驶室内踩踏板。

放油的和踩踏板的要配合,踩踏板->松螺丝->紧螺丝->松踏板。防止从螺丝口吸进去空气。一般来说一个轮胎反复十几次即可,后轮离刹车泵最远那个麻烦,第一个麻烦。

去4s简单,他们有专用设备。

网友:
搞不好,就没有刹车或是刹车无力,我的车去年前后搞了好几次才弄好。

网友: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换刹车油呢?是仪表盘报警灯亮了就要换了吗?

网友:
这个涉及安全问题,我也不专业,也不敢乱说,只是听科普,刹车油只要含水量不超标,就不用换,说是水分可以变成水蒸气,这样相当于油路有了空气

网友:
汽车手册上有说明的,DOT4  DOT5? 多久更换。
据说是水分,还有就是刹车系统里的杂质(譬如刹车泵磨损下来的),导致油变脏。

我的车基本是按照手册换的,杂质见到过,新换的油比较清亮,这个能比较。水分没见过,这个太难了。

没把握,就找4S吧,毕竟安全重要,也花不了多少钱。就是人工贵,DOT5的刹车油,也没多少钱。
自己换,还得找个人帮忙踩刹车,据说按个油对轮胎还有腐蚀,还有毒性(我只是听说,没见过)。

网友:
涉及到行驶安全,最好去4S店,人命关天呀

网友:
是的,但有顺序

网友:
更换时按右前→左前→左后→右后的顺序进行排气。

网友:
人工挺贵的,材料才不到50,请几天问了4s,给报价400.

网友:
这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处理比较好

网友:
我的第一台车10年没换过一样好好的,
开出租时因为刹车泵容易坏修过几次,基本和2楼说的一样
自己换得有个人辅助,一边加油一边放,千万千万不能让油壶里空了,重力慢慢淌就行,稳妥

网友:
刹车偏软的话,就需要更换了。
更换不复杂,看你车的abs泵位置,先换从离这个最远的轮子放油,边放边加,淘宝有套装,网上有视频,需要动手能力强才行。
我的机油、刹车油、分动箱油、变速箱油都是自己换的,没出过故障。

网友:
从排气阀放始终换不干净,因为排气阀在分泵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