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唱机橡胶带修复

楼主(2025-03-19):
手头有台电唱机。原来是可以转的。前几天使用时发现传动橡胶带松驰脱落了。请教可否用加热等方法使橡胶带恢复吗?

网友A:
橡胶皮带老化了,最好还是换掉吧,淘宝上很便宜的。

网友B:
开水里面煮一下,捞出来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水里面煮一下,捞出来就恢复了

真的吗?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皮带老化了,最好还是换掉吧,淘宝上很便宜的。

是吗?我上淘宝找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我上淘宝找找。谢谢!

淘宝搜索“黑胶唱机皮带”,然后就一把一把的 几块钱解决问题

网友:
沾上黑胶价钱就不是几块钱大把了。

网友:
        橡胶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变软弹性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黑胶唱机皮带”,然后就一把一把的 几块钱解决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想不明白。

以前录音机上面的皮带老化,我就是这么处理的。当然你可以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录音机上面的皮带老化,我就是这么处理的。当然你可以死马当活马医

好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