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矿石)收音:一起步篇

楼主(2025-03-19):
趁二舅三舅回来祭奠的几天时间, 和四舅一起捣鼓,成功接收到电台 。
去年做的柚木木底座,购买的新磁棒,新天线线圈,加上前几年购买的单连空气可变,选上大2AP9管。捣鼓过程如下:
1、地点:城市外约40km农村,周边平房和农田,天线的上方为电力线
2、电路是坛友的典型电路,见图
3、天地线:一个天线是蛛网线型,0.6的漆包线,木棒上菱形绕8圈,外边边长70cm并依次递减,8圈,高度也就和平房屋顶接近,只一个头接天线线圈,另一个空着不用,用软导线接上磁棒天线
                 另一个天线是0.6漆包线L型天线,墙上钩钉固定并先绕在护导线上,护导线绕在钩钉上,利用外绝缘层绝缘,长度大边10m左右,高度2m多,同样用软导线接上磁棒天线
                 地线是四舅家电力接地线
4、磁棒线圈初级0.4*28股,初:次线圈为传统的60:8左右
5、共二台(装置)机子,机一是我制作的,机二是四舅制作,机一原来的二极管收不到台,临时找了个2AP7,机二是四舅用的老货大2AP9二极管
6、晚9点左右试听,到11点,听到 清晰的电台 声音,并且此起彼伏,有台海之声;“祈年殿,还要从朱元璋说起。。。”;不时夹杂着棒子语声音、越南语声音。。。
7、接收总结:1)二个机子均接收到电台 ,相差不大,白天声音不可闻
                     2)在可变一处位置几个电台混杂在一起,另一处隐约有个声音,选择性有待提高
                     3)磁棒天线60:8左右,换60:60初次线线圈收不到台。初次级的线圈比例有待试验
                     4)线圈在磁棒上移动接收效果无明显变化
                     5)750+750欧的耳机音量大于2200+2200欧耳机
                     6)机一上的二极管是2AP7,机二上的二极管是老货大2AP9,音量无明显区别
                     7)因为地线是家用电力地线,有50Hz干扰声,有电台时淹没其干扰,耳机上并联去耦电容可降低50Hz干扰声(改善音质?)
             补充 8)增加地线音量增加50%以上

补充内容 (2025-3-23 09:47):
9)蛛网天线接收声音大于L型天线

网友:
1998年第一次看到少年晶体管收音机的书,我就因地制宜做了一个蛛网天线,结果我发现,在我家这里,蛛网天线的效果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在天线竿上架不架蛛网天线没有任何作用,还不如直接把天线绑在竹竿上呢,但是那种十几米的长天线确实有很大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没有架设天线的条件,天线是用的把电饭锅插进交流电源里,我的天线就是电饭锅外壳,地线是我的手, ...

拿根铜线缠绕在电源线外几十圈,就可以当天线。五十多年前我们还曾经拿市电零线串个电容后当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矿石机  哪个天线 声音大? 我猜 是  蛛网  因为它高 哈哈  是吗?

蛛网声音大

楼主:
电路图见图
无源(矿石)收音机电路.png

网友:
您的设备,看了非常熟悉,特别是耳机。

网友C:
        这个是君机用耳机,功率较大。

网友D:
那个蛛网天线很经典

网友:
高手!真羡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君机用耳机,功率较大。

好几年前也是坛中购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蛛网天线很经典

老舅说小时候二舅放假回来捣鼓无源接收,就是这样的蛛网天线

网友:
第三张图片让我想起了大概79或80年还是上初一时,在老家南通约100年房龄的祖屋屋檐处立的天线。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晚矿机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情景仍历历在目。

网友E:
老夫当年玩矿石收音机用的是摇把子电话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夫当年玩矿石收音机用的是摇把子电话的耳机……

用后来的电话耳机,300欧的,一对串联也改装了一副耳机

网友:
用后来的电话耳机,300欧的,一对串联也改装了一副耳机

我们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玩矿石收音机的零件多用代替品。

网友B:
你这个矿石机  哪个天线 声音大? 我猜 是  蛛网  因为它高 哈哈  是吗?

网友F:
这个蜘蛛网天线有方向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蜘蛛网天线有方向姓吗??

理论上有方向性
当时转过90度试验过,区别不大(记不清了,下次再验证下)

网友A:
经过我的搜集,我把大部分耳机都买到了。这种头戴式是两个耳机串联的,我有4000Ω和2000Ω的一共三付,两付2200Ω串联成4400Ω,经过数字万用表测试电阻真实。但是接在二极管做成的矿石收音机上反而是2000Ω的最响,4400Ω的和2000Ω的比差的太多。内部结构都是蹄形磁铁套线圈吸引圆形薄铁片,过去收音机的书里管这种结构叫做磁电式耳机。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高阻耳机还不如低阻耳机,原因可能是二极管更适合1500Ω左右的,而4000Ω的适合矿石检波器。
可以做个抽头的回路线圈,比如配合223p型可变电容本来是需要100圈的,那么再多绕100圈,做成自耦变压器形式的磁棒回路线圈,200圈接二极管和耳机,100抽头接可变电容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的搜集,我把大部分耳机都买到了。这种头戴式是两个耳机串联的,我有4000Ω和2000Ω的一共三付,两付 ...

以我看,天线及线圈可以看作信号源。信号源也是有内阻的。信号源内阻与耳机阻抗相等时,耳机得到得信号最大。你得天线及线圈与2000欧耳机匹配得比4000欧好,故而2000欧耳机更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有方向性
当时转过90度试验过,区别不大(记不清了,下次再验证下)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有方向性
当时转过90度试验过,区别不大(记不清了,下次再验证下)

我有转向电机,就是最早的电视天线用的,不怕方向性,我住平房有很大院子,做和你一样的天线 是很方便的,计划今年6月底回河北老家了,不在北京漂泊了,回家玩矿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以我看,天线及线圈可以看作信号源。信号源也是有内阻的。信号源内阻与耳机阻抗相等时,耳机得到得信号最 ...

我目前没有架设天线的条件,天线是用的把电饭锅插进交流电源里,我的天线就是电饭锅外壳,地线是我的手,用人体作为地线。
你说的是天线和耳机的阻抗匹配,我也觉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