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有趣的电路,LED闪烁电路,四个元件搞定

楼主(2025-03-19):
左边是原来的线路,给铅酸电池放电用,修改后,只作为闪烁电路使用,效果不错。而且随电压高低,闪烁频率会有变化,电压越高,频率越快。所以也可以作为电压监控使用。

网友:
利用的晶体管雪崩击穿?

网友A:
是一种负阻振荡器,利用三极管的击穿特性,e、c对调后是放大倍数很低的三极管,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约8~9V,击穿后三极管迅速饱和,压降降低到1V以下将电容放电,放电终止后三极管恢复,电容再次充电升压,循环往复,形成振荡,类似于单结晶体管振蒚器,但振幅很高。

网友:
有没有3~4.2v的闪烁电路

网友:
基极不接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我有一个想法请楼主试试,直接接E、B两脚,看看电路是否还正常工作?

网友C:
PUT管做,元件差不多,电压可能可以更低。

网友:
确实有趣!

现在有一种LED闪光灯(发光二极管),能发闪出几种不同光,宝上卖2毛钱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想法请楼主试试,直接接E、B两脚,看看电路是否还正常工作?

B会改变速度,接了不稳定,悬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种负阻振荡器,利用三极管的击穿特性,e、c对调后是放大倍数很低的三极管,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约8~9V ...

多谢指教,学习了,老外也有些分析说明

网友:
使用DB3也行,就电压有点高

DIY LED 无源测电笔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z421i7m5/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T管做,元件差不多,电压可能可以更低。

谢谢指教,PUT管是指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C:
单独BE、不接C不行,单独BE只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没有雪崩效应、没有负俎效应。

好像雪崩管要挑反向hfe较大的管子,反向hfe<=1的管子估计是没有雪崩效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BE、不接C不行,单独BE只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没有雪崩效应、没有负俎效应。

好像雪崩管要挑反向hfe较 ...

和HFE没关系,击穿后相当于二极管导通,电压降只有不到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