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个问题,074c运放,和074L运放能通用吗

楼主(2025-03-19):
请问各位老师个问题,后极功放用的运放,074c运放,和074L运放能通用吗?那个要好一点

网友A:
TL074C 和 TL074l 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工作温度范围和品质级别:

TL074C:这是消费级或商品级的产品,工作温度范围较窄,通常为 0°C 到 70°C。它的参数相对较低,适用于一般环境下的民用场合14。
TL074l:这是工业级的产品,工作温度范围更宽,通常为 -40°C 到 +150°C。它的参数更好,适用于更恶劣的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74C 和 TL074l 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工作温度范围和品质级别:

TL074C:这是消费级或商品级的产品, ...

打错个英文字母,应该是074I 差不多应该是通用

网友B:
就是个普通运放,直接代换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普通运放,直接代换没啥问题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