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比较少见的双塔牌791收音机

楼主(2025-03-20):
说到黄河741,以前玩收音机的基本上都知道,他不仅有成品,还大量的出售套件,成品基本上都是郑州无线电厂生产的。
我最近收了一台双塔791,它的外形元素和黄河741一样,也就是商标之类的不同而已,这是正面图。

楼主:
这是背面,上面有生产厂名,郑州无线电二厂,在网上找到过一份其它型号双塔牌的说明书,上面标注的厂家是郑州无线电附属厂,看来这厂真的是副厂了。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上面的字,图片是处理过的,加强了对比度,其实没那么黑。

楼主:
这是电路板正面的图片,元器件有点歪歪扭扭的,输入变压器也明显比黄河741的小得多。

楼主:
这是一张侧面图片,可以看到,即使是中频管,也分成了两种,而且检波管(最右边那个三极管)其实是用断了脚的三极管代替的,看来就是那种有啥用啥的做法。

楼主:
这是背面图,注意看,上面焊了三个电阻,我开始还以为是修理人员留下的,但在和正面的那些电阻比较后,确定就是生产厂家在调试收音机时焊上去的。

楼主:
总体说来,这机器有明显的将就痕迹,副厂风味明显。

楼主:
到手的时候,喇叭是坏的,一个退耦电解电容断脚,还有一个管脚脱焊了,整好这些,再稍稍调了一下中频,其实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灵敏度不错。

楼主:
看了一下元器件上的生产日期,基本可以确定,这机器是77年生产的。

网友:
那时候的收音机,是非常珍贵的家用电器。

网友A:
套件质量不行,我买过,大约12元在电子市场买的

网友B:
听个响儿。八十年代,收音机也不是每家每户买得起的,特别是在农村。
楼主这台算不错的了。

楼主:
刚才打着电筒仔细查看了一下,有了更大的发现,七个三极管,只有最后三个低频管标有型号,其他的都是没有标型号的,按以前的说法,这些管子其实都是等外品一类,这个生产厂家可真是够节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质量不行,我买过,大约12元在电子市场买的

套件的话,想要更好的效果,有些零件还是要更换的,原因大家都能够想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个响儿。八十年代,收音机也不是每家每户买得起的,特别是在农村。
楼主这台算不错的了。

其实就是手痒想练个手,顺便听个响,现在它就是个玩具

网友C:
当时还有一个少林牌 收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还有一个少林牌 收录机

这个牌子听说过,第一感觉就是在蹭少林寺电影的热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牌子听说过,第一感觉就是在蹭少林寺电影的热度

比电影成立的早 算是小无线电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电影成立的早 算是小无线电厂

既然是收录机品牌,生产日期就不会太早,至于工厂的成立日期,那应该算另一回事。

楼主:
这个收音机的电路图和印刷电路板图,其实和黄河741一样,两个中和电容也是直接做在电路板上的,所以电路图上能看到它,但是看实物图就不会看到有形的分立小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是收录机品牌,生产日期就不会太早,至于工厂的成立日期,那应该算另一回事。

根据厂志来看 60年代维修组装扩音机起家 74年生产晶体管收音机 81年仿制上海的美多6620录音机在河南省有些名气

网友D:
学校用的实习材料,就是一套741收音机散件。装好调好了,自己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厂志来看 60年代维修组装扩音机起家 74年生产晶体管收音机 81年仿制上海的美多6620录音机在河南省有 ...

81年啊,那挺早的,那时候还在玩601呢,单位里只有这个

网友E:
貌似黄河741设计,经典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校用的实习材料,就是一套741收音机散件。装好调好了,自己带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套件,早期的多为品牌收音机的散件,后来就有专用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黄河741设计,经典的电路

两者其实是一样的,连电路板都一样,最多也就是用料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