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行车记录仪D1+的USB WIFI模块不工作

楼主(2025-03-20):
故障如题,拆开检测,发现主芯片是SSC333DE,无线WIFI芯片是SSW101B,测量模块的D+D-两个 脚 ,无电压也没波形。找来一个电视盒子,测量无线模块的D+D-是两个正弦波。拆下无线模块,供电3.3V正常,测量D+D-没有短路故障,莫非无线模块坏了?于是更换无线模块。但D+D-依然无电压无波形。跑线路,查规格书,均无法找到+D-是连接主芯片的连接线路。SSC333DE是一个四面引脚,底部需要焊接有PCB上散热的芯片,判断这是四层板。D+D-在中间夹层了。测量主芯片84脚 1.8V,无波形,测量85脚 0V。估计是线路断了,连接不到无线模块,通信不正常,于是主芯片没有波形。因为没修过几个记录仪,也对BUS通信不怎么了解。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特来请教各位大师,这故障怎么修?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看看晶振有没有问题估计晶振有问题,晶振电路有问题芯片不工作,D+ D- 之间的压差在正负100mv至300mv

楼主:
今日无意中测量晶震时,却发现不对路,原来的图纸 与实际电路根本不一样,大意了。SSC333DE与SSC333不同!带DE是升级版,128脚,两个晶震。一个是328,另一个是 24.0M。328的两个脚电压分别是0.38V和0.65V,,24M的频率正常。显然是电路有问题了。现在最怕是芯片损坏。

楼主:
今天把328晶振的两个贴片电容拆了,测量晶振是32768的,波形正弦波,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SSC333DE与SSC337DE引脚功能基本一致。但两个USB线的电压波形均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