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电调收音机

楼主(2025-03-20):
Si4732收音处理+5007射频放大+单片机逻辑控制+Aip650显示+8403功放+4056充电组成的收音机。
一共4个按键,从左到右分别为:向下搜索、向上搜索、固定频率向上切换、固定频率向下切换。电位器带开关切断电源。

网友:
人为增加操作难度!!!!

网友:
数码管显示,我感觉挺好的,直观醒目,寿命长。

不过这种收音机,叫做电调谐,有点儿不太贴切,应该叫DSP准确些,电调谐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应该是变容二极管,代替可变电容的传统模拟构架的收音机电路。

网友:
数码管显示在收音头很常见,如今的收音机追求薄便于携带,有的厂家都不采用,一些插卡的收音机是用上了数码管,不嫌弃数码管,是嫌弃其他,非常的反感插卡收音机的设计,那些插口啊孔啊全都与旋钮堆在一起,会妨碍调谐体验,(机子另一边几乎是空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个慢慢就走上数码的道路,与收音机越离越远。

开始研究用1238做款调频收音板,有些旧胆机可以加上此板加装FM功能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研究用1238做款调频收音板,有些旧胆机可以加上此板加装FM功能继续发光发热

提个建议,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海涵。
地线尽可能的加粗加宽;
FM天线输入和中频信号的地方,尽量短,尽可能用地包住;
FM天线的蛇形引线,如果有可能的话,进行一下高频仿真,当然我们是玩的,随便走也无所谓;
IC的焊盘稍微增大一点,然后把内孔直径放到1mm左右,如果可能的话放到1.2mm,这样拆IC要方便很多;
U3的引线要消除锐角;
L1 L2 尽量远离,并垂直放置。

网友B:
电调不如直接上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如直接上数调。

我现在左边两个按键是搜台,右边两个按键是直接切换电台(电台频率设定后)。电调与数调都能做,只决定于写入单片机的程序怎样去控制4732

网友:
印象里电调指由电路改变变容管反偏压,用DSP芯片的叫数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左边两个按键是搜台,右边两个按键是直接切换电台(电台频率设定后)。电调与数调都能做,只决定于 ...

数调里面有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调里面有PLL。

他这款芯片有两种调谐方式。分别是让单片机发0x20(人为设定频率)或者发0x21(自动搜索方式)的CMD指令。至于PLL是芯片内部自动操作,不用使用者在程序上执行。

网友C:
楼主,这个仿真图是啥软件出的?真漂亮,那些软件能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仿真图是啥软件出的?真漂亮,那些软件能出这个?

我平时习惯用Protel DXP的,但鉴于为了薅免费的PCB券只能用立创的EDA软件,他的软件有个好处就是只要你选择了器件型号他就会自动帮你生成封装,且封装可以单独修改,比较方便。但是只适合初学,如果做真正的项目还是用回Protel的吧。

网友:
非常好,排布的非常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