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矿坛:哪位老师认识这台机器?

楼主(2025-03-20):
        我有一台奇怪的机器(如图),是去年从某群朋友手上购得,机器上写着是SB-3A型零值指示器,国营南华机械厂生产。但从网站上没有查到任何资料,给这个厂打电话对方也说不准。矿坛上的各位大神们,谁认识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吗,同时也求它的资料。
        来的时候被破坏了一部分,面板上的电位器全被拆掉了,电源变压器线被剪了但没拆掉,机器里面电子管全拔掉了而且没标注型号。我这几天尝试着修了一下,恢复了上面的示波管电路,看着接线瞎蒙着插上了几个电子管,接上了一部分电位器,然后通电,示波管一根竖线来回上下扫描(如图)。
        我把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抄出来了。
        现在还有如下几个问题:
1.机器上有个小七脚电子管座不知道该插什么(红圈的),底下6脚接地并且1脚空着,所以排除常见的6J系列放大类电子管,应该也不是6H2,也不知道是不是6N15,我把这个管的接线图发上来,恳请各位大神看看。
2.面板上现在还有一个波段开关(频率变换)一个电位器(相移微调)不知道该怎么接,看见剪掉的线头,这两个应该只有三根线与之相接,有可能还被拆掉了两块电路板(图纸上我标注的①④⑤就是这三根线)。
        有朋友说是配合电子管电桥指示是否平衡用的,具体他也不清楚,请问大家有谁知道吗,恳请赐教,谢谢。

楼主:
机器上那两个6J一类的我插的是6J1,看起来应该是放大垂直输入信号的,那个6N一类的我插的6N1,应该是放大水平输入信号的,剩下那个不知道查什么的看起来和水平垂直都无关,应该是与那个频率变换和相移微调有关

网友A:
这个就是修好了,又能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修好了,又能用来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为了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谢谢您的资料啦

楼主:
谢谢您啦,挺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查到电路图。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查到电路图。一㇏

您看看可以么,我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