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庭影院音箱购买的意见,还有音源的获取方法请教

楼主(2025-03-20):
        一直使用的是Original cd-A8CD+劲浪906书架音箱和Cayin A-88功放两声道系统用了20多年,已经购买芝杜ZIDOO Z9X8K和安桥 TX-NR656,就差音箱了,初选JBL STAGE 180的5.1声道或惠威(HiVi)Diva 6.1HT家庭影院5.1声道,本地没有实体店没法现场听,准备在jd买,看看各位老师在用的提提建议。
       还有音源方面采用vip网盘存储还是nas由qB磁力线下载硬盘。
AI建议:‌
对比
维度‌         ‌VIP网盘‌         ‌                                     NAS+qB下载‌
‌成本‌         短期低,长期高‌6                              一次性投入高,长期成本固定‌
‌画质体验‌         可能压缩,限速‌6                              无损原片,支持HDR/Dolby全景声‌
‌数据安全‌         依赖服务商,存在政策风险‌6               完全自主控制,冗余备份可选‌
‌适用场景‌         临时存储、轻度用户                              高频使用、影音发烧友、数据囤积需求‌
‌   ‌  优先选NAS‌:若预算充足且追求极致影音体验,建议采用NAS方案,搭配高可靠性硬盘(如西部数据红盘Plus)和自动刮削工具(如tinyMediaManager)‌。
    ‌网盘备用‌:可将网盘作为临时资源中转站,配合NAS的同步功能(如绿联网盘工具)实现混合存储‌。
‌‌结论‌:NAS+qB磁力下载方案在画质、安全性和扩展性上全面优于VIP网盘,适合家庭影院深度用户;网盘仅推荐作为辅助存储或临时解决方案‌。
也想听听坛友老师的意见。

网友A:
看了一下闲鱼,惠威的有几个人在出,杰士的基本都是商家在卖。烧友中很少有人听过多套箱子,哪怕是商家,也最多代理一款。价值上万的设备,最好能到现场试听,虽然试听的道道也不少,总比隔山买牛要好,这种设备买回来很容易,想退就太难了,基本上属于三年不开张的生意。

网友A:
组建家庭影院,内容比较多,房间布局,预算,器材搭配,调试,口碑等等,绝对不是买个功放,接几个音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建家庭影院,内容比较多,房间布局,预算,器材搭配,调试,口碑等等,绝对不是买个功放,接几个音箱这么 ...

感谢老师给出专业意见,上图是客厅平面图和器材大致布置位置,层高近3m多层建筑,初步音箱预算1w吧,也走了些弯路,原来一直2.0听歌,设备刚到瓷片地板石灰墙面反射特别强加上新设备,听歌音色特别干,设备也运行了一段,简单装修墙面顶贴壁纸地面铺木地板,在听歌效果好了很多,一次看电视音乐交响乐演出声图并茂就想弄一个家用5.1,居民楼不能声音太大,客厅兼顾看电视看电影所以最多在装修时墙壁顶加吸音棉了。音箱位置只能微调,现在从朋友那借了一对音箱做环绕,没有中置音箱,看5.1电影4.0对白声音特别小,想先配齐音箱在逐步完善。

网友A:
昨天刚有人发帖,也是关于5.1家庭影院系统的。一般布置家庭影院,从毛坯就开始了,后期也可以改造。

我没有实际布置过,不过这方面的文章好4K上面非常多,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改造。

https://www.hao4k.cn/forum-yingyuan-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A:
看多声道视频,没有中置音箱肯定不行,对白是合成到左右音箱里的,正常就是在中置里面。

如果看4K从播放器就开始了,我用的是歌华1002刷的第三方法固件亿格瑞系统,可以源码输入功放再解码,也可以解码以后再送功放。多数是前者,能解7.1的功放现在二手也才几百块钱。

随便听听就放几个音箱,然后换一下位置,讲究的还要测试房间声学系统。本论坛就有“REW”下载,测试也是一门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有人发帖,也是关于5.1家庭影院系统的。一般布置家庭影院,从毛坯就开始了,后期也可以改造。

我 ...

感谢推荐和分享已经在看链接,居民楼兼顾客厅的影音系统,初步打算以声音逼真小音量为主,2.0看黑鹰坠落声音虽然不大,还没有低音炮,直升机螺旋桨噗噗声音还是很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声道视频,没有中置音箱肯定不行,对白是合成到左右音箱里的,正常就是在中置里面。

如果看4K从播放 ...

谢谢,原来一直是2.0声道,使用芝杜ZIDOO 才弄出多声道,没有中置音箱,对白声音很小以为片源问题,AI提示才恍然大悟。感谢分享

楼主:
测量客厅+餐厅面积30m2,电视区域只有10.8m2。容积30m3,面积比较小,过去一直用书架箱听音乐看电视,感觉还行。通过AI咨询给出了惠威D8.1和杰士RP-600MⅡ/50书架音箱,稍微有点纠结选落地主音箱还是书架音箱作为主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客厅+餐厅面积30m2,电视区域只有10.8m2。容积30m3,面积比较小,过去一直用书架箱听音乐看电视,感觉 ...

最好买之前多看看口碑和评价,多看看二手平台的价格和保有量。整套音箱不便宜,基本上十年内不会更换,一旦选错,再出手折价不少还难出手。

如果本地有实体店,多听听,多探探价格,别买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闲鱼,惠威的有几个人在出,杰士的基本都是商家在卖。烧友中很少有人听过多套箱子,哪怕是商家,也 ...

谢谢,看了销量和评价惠威的多然后jbl杰士的销量评价比较少,再看看,对比参数和销量评价在买

楼主:
三款JBL STAGE180、惠威Diva 6.1HT和杰士RP260F的对比标记红色是喇叭尺寸大、相关参数好和整体箱子重量重后续蓝色和黑色。

楼主:
几年前买安桥 TX-NR656就是想组建家庭影院,音箱播放器没解决,一直用2.0书架音箱看电视节目或者看下载的电影,好多年了,现在才知道安桥 TX-NR656是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5.1.2功放,还可以杜比TrueHD 7.1(7个独立环绕声道 + 1个低音炮) 弄得5.1喇叭还行在增加两个天空喇叭就是杜比全景声影院了 下载的4K电影只要带Atmos就是杜比全景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