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三运放怎么调试?

楼主(2025-03-20):
早些时候自做esr表,参考锄头哥。由于处理按键不太好重做了mcu部分软件也借助ai重写了一遍,调通后接入运放,整个都不好了,短接测量端,标准电阻电压正常正弦波形正常(单运放放大2倍)三运放输出波形一条直线。前级两个运放一个输出接近电源电压一个输出接近地。测量端开路,三运放输出方波,单运放输出接近中线电压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之前的版本哪怕短路输入依然有微小的波形。电压也接近电源电压的一半。现在不知为何恒定的接近电源电压感觉无从下手

补充内容 (2025-3-21 22:05):
17842215

网友:
电路图也不给一张,全靠咱想象

网友:
盲猜开始,大家预备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a128

Rg开路后运放都还在闭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128

rg开路根据公式放大倍数应该是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g开路后运放都还在闭环呀........

哈哈哈,又出丑了!赶紧擦掉!

那么开环的话,或者放大倍数太大,想当与INA128里的25K电阻开路或变大?????

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是放大太多了对吧?

关键,楼主没给出电路图,我盲猜的,还出错了。。。。。谢谢2位坛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又出丑了!赶紧擦掉!

那么开环的话,或者放大倍数太大,想当与INA128里的25K电阻开路或变 ...

主要是手机上图=没图,基本上和ina128的图是一样的不过是运放用lmv358(放大59倍30k/510这个版本放大倍数不能太大波形不良)和5882(放大500倍30k/51,温飘非常厉害),现在两个版本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B:
前级两个运放一个输出接近电源电压一个输出接近地。

测一下,运放各脚的电压是多少?

我猜,有一个输入脚电压可能低了------保护管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两个运放一个输出接近电源电压一个输出接近地。

测一下,运放各脚的电压是多少?

没有可能是电容坏了?,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电容的嫌疑最大,我打算把两个输入电容去掉再测输出电压,

网友A:
都2025年为啥还拿运放自己拼仪表放大器???图个啥呢。买点便宜ina128/ina826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025年为啥还拿运放自己拼仪表放大器???图个啥呢。买点便宜ina128/ina826也可以吧

也对,最要紧的高精度电阻直接内置了又重新设计打板?额…

楼主:
立创的ina128最低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两个运放一个输出接近电源电压一个输出接近地。

测一下,运放各脚的电压是多少?

你猜对了,我焊下输入电容结果依旧,焊下tvs就正常了,焊回电容波形正常了,焊下的tvs测不出问题。图中的蓝色线就是,可以看到lmv358的波形有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对了,我焊下输入电容结果依旧,焊下tvs就正常了,焊回电容波形正常了,焊下的tvs测不出问题。图中的蓝色 ...

LMV358内部图给我看愣了,真奇怪啊
可能换个正常点的纯CMOS运放能消除神秘的输出毛刺

但德姨又声称LMV358没有原版LM358的丙类输出级交越失真问题,所以毛刺哪来的咱也不知道

网友A:
简单上立创找了一页,发现德州仪器TLV9062完美升级替换LMV358。
TLV9062电压噪声更低(>100赫兹时)、输入电流更低、输入失调电压更低、带宽更高、
输入电压允许满幅摆动、输出电压摆速更大、支持1.8~5.5V电源
最关键的:比德州仪器LMVM358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上立创找了一页,发现德州仪器TLV9062完美升级替换LMV358。
TLV9062电压噪声更低(>100赫兹时)、输入 ...

lmv358不但有交越失真,还严重削波,电路中点电压时低严重削底,个人玩家没多少试错机会,只选比较知名的来用,虽然062也很出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v358不但有交越失真,还严重削波,电路中点电压时低严重削底,个人玩家没多少试错机会,只选比较知名的来用 ...

所以你换9062或其它好型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换9062或其它好型号没

有5882版本的电路能用波形比较漂亮,9062好像只有10ma电流忘记够不够了,时间拖得太长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