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调频收音机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5-03-21):
调频频率固定不变,在打开笔记本电源后出现干扰,再接上负载后变成了另一个台的声音

106.7本地山东音乐台,在打开电源适配器后变成106临沂音乐台节目

106.7本地山东音乐台,在打开电源适配器后变成106临沂音乐台节目

干扰就罢了,现在居然还能改频率

干扰就罢了,现在居然还能改频率

网友A:
两个台频率接近,原来AFC电路锁定了其中一个台,干扰导致AFC失锁,干扰消失后AFC锁定了另一个台。

网友B:
调频抗干扰强的优势荡然无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抗干扰强的优势荡然无存!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能干扰方圆十几米的调频台,这个能把这个频段换成别的台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能干扰方圆十几米的调频台,这个能把这个频段换成别的台还是第一次碰到,

杂牌小厂的充电器,造成电磁污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能干扰方圆十几米的调频台,这个能把这个频段换成别的台还是第一次碰到,

前些年我家租客的电三轮充电器更夸张,一插上充电器,整栋屋子里的WIFI信号就不能用了,开始还没意识到是充电器问题,更换了路由器,还是不行,最后发现只要楼下租客一回家(三轮车是租客的,回家就插上充电器),WIFI就不能用了,就让他重新买了个好点的充电器才解决问题

网友C:
第一次见到电磁污染还能改收音机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电磁污染还能改收音机频率。

我也是第1次见,有一回我正在玩德生9700超级短波王,打开屋里的照明灯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收音机也跟着开机了,反复试了好几次,也是这样,有些不可思议。

网友D:
这两个台的频率分别是多少? 原先有没有储存?可否把情况说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台的频率分别是多少? 原先有没有储存?可否把情况说详细一点?

没存,即使换到了106的台的节目,仪表板还是106.7

网友:
电磁干扰严重的都是不合格电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存,即使换到了106的台的节目,仪表板还是106.7

干扰到收音机本振的稳定性了?

网友:
开关电源污染电源正常,影响频率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台频率接近,原来AFC电路锁定了其中一个台,干扰导致AFC失锁,干扰消失后AFC锁定了另一个台。

没有存台,每次换台都要手动搜索,106.7是山东音乐台授权本地区专用频段,与106是不是同一发射塔发出的不知道,两个的信号强度差不多,只是知道SDTV是位于蒙山的发射塔发射的信号

网友:
我的台式机开机时,机械键盘的跑马灯一转圈儿就会干扰调频台,是强干扰几乎没了电台声音,但跑马灯熄灭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