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功放记忆电池更换

楼主(2025-03-21):
家中有一台老合并功放用来听收音机,拔掉待机电源就不能存台了,肯定是记忆电池失效。找了图纸拆开如下图

买了一个更换的法拉电容参数如下图

更换以后如图

换完测试了几个小时以为正常就装机,然后第二天发现依然不能存台,请有此维修经验的坛友给分析指教下

顺便发两张相关图片,下面第一张是上图显示屏的小尾巴,居然是抽真空屏;第二张是失效电池拆解图。

网友:
新买的法拉很有可能是假的或容量严重不达标,再有就是电路存在漏电现象

网友A:
你看,你自己都说这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啊,法拉电容虽然容量大,但是毕竟不是电池!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B:
法拉电容 需要先充电,上万用表量 电压充够了没有

网友C:
可能是电容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自己都说这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啊,法拉电容虽然容量大,但是毕竟不是电池!找找其他原因吧

原装就是法拉电容473,我增大了容量(1F)

版主纠;是473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 需要先充电,上万用表量 电压充够了没有

长时间开机,电压想必已经达到。断了待机以后再开机,存的台立马消失,按理没这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容接反了。

核对过没有接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核对过没有接反

开机 关机各测试一下法拉电容2端的电压,

要么电容坏了,
要么电容没有接入电路,假焊。
再有就是电路有严重漏电的地方(可能性较小)

拆下电容,充电后,测试多少时间没有电。

1法拉比原来的电容,大了200倍。。。。。

网友E:
再换一个法拉电容试试。

网友F:
让我想起了那块被我卖掉的A320主板,和买家说明cmos电池跑电厉害,两天不到,cr2032就耗掉一颗

网友G:
建议先不装法拉电容,测一下线路板上是否有电压。我的一台爱华320也是不存台,用的是坏的蓝牙耳机里的软包锂电改装的,非常好用,几个月不开机都不丢台,注意:要选那种带有充放电保护板的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让我想起了那块被我卖掉的A320主板,和买家说明cmos电池跑电厉害,两天不到,cr2032就耗掉一颗

这种故障用 烧鸡大法 最有效!电源盒里现成的 3.3V 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用 烧鸡大法 最有效!电源盒里现成的 3.3V 电源。

不烧,还能用,就是每次拔掉插头后时间归零,烧了,可能真成烧鸡了

网友H:
目测新买的法拉电容应该是假货,找家靠谱的商家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我想起了那块被我卖掉的A320主板,和买家说明cmos电池跑电厉害,两天不到,cr2032就耗掉一颗

  我修好一例,是因为锂电池与主板3.3V的隔离双二极管漏电了,锂电池通过主板的3.3V供电线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 关机各测试一下法拉电容2端的电压,

要么电容坏了,

确实是电容坏了,断电从5.2v立即降到1.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换一个法拉电容试试。

换了块闲置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先不装法拉电容,测一下线路板上是否有电压。我的一台爱华320也是不存台,用的是坏的蓝牙耳机里的软包 ...

线路上有5.2v电压,换了个带保护的锂电包,可以用。但是断电后立即上电不工作,不知是不是后遗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新买的法拉电容应该是假货,找家靠谱的商家买吧。

拆开确认是两片纽扣电池串联,电池已坏

网友:
以前玩车机,好不容易发现法拉电容的空位可以安装手头现成的法拉电容也能长久关机存台了,结果手欠用4148二极管跳线把dsp主控暗藏的时钟功能打开了,能显示时间走时了,结果关机时,走时功能太耗电,法拉电容很快没电

网友:
我记得几十年前使用的磁带录像机,都有一个用于设置之后保存记忆的法拉电容,0.47法 ,关机之后基本上可以保存好几天。如果出现无法记忆,或者记忆时间很短的话,应该是法拉电容有问题或者线路板上漏电严重。

网友:
试一下这家的
全新原装黑色5.5V0.47F V型超级法拉电容器 记忆数据直插法拉电容-淘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