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测不了喇叭

楼主(2025-03-21):
指针表测喇叭好坏很容易
低电阻档,然后戳喇叭引脚,声音大而清脆,那就是好的
数字表电阻档,二极管档,通断档,实测一个都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数字表如果只判断阻值,无法判断一个喇叭是否卡音圈
虽然我是来灌水的
但这数字表确实实现不了吧

网友A:
如果你要测是否卡音圈儿,那么用指针表也是测不出来的,电流大也就是发出喀嗒声,你依然不知道是不是卡音圈,因为蹭圈儿的时候也是有声音的,根本听不出来,我测喇叭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然后接喇叭听,蹭圈儿的喇叭很容易听出来

网友:
我说了用手而不是用无感知力的蹄子。

网友:
MP3接喇叭。不要为难数字万用表。

网友:
拿节电池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用数字表低电压档,量喇叭两端,然后用手轻按喇叭纸盆,是否卡音圈 应该能感觉得到。测出来的电压值应该能判断是否断线,

网友:
指针表的电阻档R*1有100mA左右的电流,R*10也有10mA左右的电流。

数字表如果不是二极管档,测量电阻的电流最大只有1mA左右吧,怎么都不能让喇叭发出理想的声音。二极管档也仅有2mA电流,能发出的声音也极小。

网友B:
检测喇叭首先手按压喇叭盆感觉有无卡顿摩擦现象,有就不必麻烦万用表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喇叭首先手按压喇叭盆感觉有无卡顿摩擦现象,有就不必麻烦万用表测量了。

不怕按瘪了?

网友C:
以前用低频功率信号发生器,现在只有函数信号发生器,用它试验喇叭也很方便,还可以简单判断耳朵频率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低频功率信号发生器,现在只有函数信号发生器,用它试验喇叭也很方便,还可以简单判断耳朵频率响应。

信号发生器试喇叭不错

网友:
擦圈的不接交流信号或音频信号啥手段都是耍流氓,好坏判断则啥表都阔以

网友:
事物都有二面性
一节9V电池都能搞定指针表所谓的有点
而一节9V电池打死也搞不成电容、电感、频率、占空比。

当年测录音机磁头内阻,那时有个玩具表就好了,当然今天用电桥更合适。

网友:
这样把数字表的电池拆出来去碰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喇叭首先手按压喇叭盆感觉有无卡顿摩擦现象,有就不必麻烦万用表测量了。

我也是如法泡制。…一只好的喇叭用手按压纸盆,应该从手感上就可以感觉到有没有向题!

网友:
用手轻轻按压纸盆就能判断有没蹭圈,不过高音喇叭不适合

网友:
真要测喇叭,指针表也没咋作用,一定要装箱上CD机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测是否卡音圈儿,那么用指针表也是测不出来的,电流大也就是发出喀嗒声,你依然不知道是不是卡音圈 ...

我记得接示波器后对喇叭吹一口气也能出波形的,当然喇叭接信号源后用拾音器接一个音频分析仪测试音质就更好了。

网友:
我看明白了,楼主主要是打击数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测是否卡音圈儿,那么用指针表也是测不出来的,电流大也就是发出喀嗒声,你依然不知道是不是卡音圈 ...

测多了就听出来了,看来你测的不多,测多了,你也能听出来

网友:
基本用两个手指轻按中间位置,没有摩擦声的都是好的,顺便还可以判断顺性,顺性好的比按着硬邦邦的低音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