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2495示波器的探头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3-21):
请教J2495学生示波器的探头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2459学生示波器,是电子管的,但是没有探头,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没有专用线探头,就是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用线探头,就是两根线

谢谢回复!原来是没有专用的探头。

网友:
好像就是从接线柱上接出来的线。
我更好奇他那个电源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单相插头,两根细细并行的电源线,机器插头是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