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塔斯瑞款功放前极小板,稳压二极管冒烟,然后074c运放冒烟,

楼主(2025-03-21):
贝塔斯瑞款功放前极小板,稳压二极管冒烟,然后074c运放冒烟,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冒烟呢?

推动管都测试过了,都是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A:
找个专业的电器维修工修吧,电路搞不清只会把故障越修越大。

网友B:
各个论坛里,没有电路基础知识的人,大有人在呀,不光修机,还有搞电路设计的

楼主:
那位大师有了解这功放?谢谢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要烧毁运放和稳压管,电压高的非常离谱了。。。。。。先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电源,是几个大电容在一块的那个电源主板吗?那个主板上面没有什么元件,只有几个大电容,和两个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会不会是前极小板上面有元件短路?小板上面有四根线通到电源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电容都是好的,整流桥也是好的,电源板上的电压是,50v,150,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现在小板上的三极管六只都换了新的运放,三只也换了新的,通电测试还是不行,涛声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画红色圆圈的里面这个插头就是连接小板的里面四根线的,电源板上就8个大电容,2个整流桥,还有两个小电容那个接口是风扇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4c运放冒烟-------------------电压严重出错了。

074C运放供电最高+-18V,差分输入最高+-30V。

还有就是电源暖启动板上面的那个继电器供电是从前极小板上面来的,整机通电的时候,继电器都不适合,但是拔掉电源线,一会儿三只继电器都吸合了,过一会儿就没电了

网友C:
运放的电源电压还是没有测。

你自己修好的可能性在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电源电压还是没有测。

你自己修好的可能性在减少。。。。。。。。。

测的运放电压38v,电压太高了,前极小板一通电,那个稳压二极管两边的焊锡就龙掉下来了

楼主:
测量了电源板上那个通到小板的四根线的电压有50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电压怎么这么高

楼主: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双35伏,还有一路单150伏,就这两组输出

楼主:
还有四根线通到后级功放板上面的直流双100v,双50多v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量了电源板上那个通到小板的四根线的电压有50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电压怎么这么高

继续往前查啊,看是不是有焊锡渣连了50V甚至更高的电压,或者前面的类似降压电阻什么的烧了,或者是电源变压器绕组的问题。

网友E:
先走一遍运放的供电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往前查啊,看是不是有焊锡渣连了50V甚至更高的电压,或者前面的类似降压电阻什么的烧了,或者是电源 ...

电源板上没有没有什么原件就是8个大电容,别的都是插座,电源板都检查了,没有短路的现象,功放板的高压,2组都是正常

就是音源输入板那个插座4线的,一根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走一遍运放的供电线路。

现在都不敢通电了,电压太高了,贴片三极管,6只都换了新的,

2个A7

2个2L

2个G1

就这6只三极管,

1837,4793,都换了新的,运放也换了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板上没有没有什么原件就是8个大电容,别的都是插座,电源板都检查了,没有短路的现象,功放板的高压 ...

稳压管给运放供电的电流估计是太大了。是不是整个前级哪里有电流非常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给运放供电的电流估计是太大了。是不是整个前级哪里有电流非常大的地方?

前极的供电是从新电源板上来的,电源板上的电压有50v左右,这机器用的好好的,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电源暖启动板上面的那个继电器供电是从前极小板上面来的,整机通电的时候,继电器都不适合,但是 ...

拆掉所有后级,拆掉继电器部分,仅仅留前级和电源板,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极的供电是从新电源板上来的,电源板上的电压有50v左右,这机器用的好好的,就不行了,

“新电源板”是啥意思??
原来的旧电源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所有后级,拆掉继电器部分,仅仅留前级和电源板,试试。

早试过了,一通电就烧稳压稳压二极管,然后运放开始慢慢的发烫,正常这样的前极小板电压应该在双15伏左右,这个电压达到50伏左右,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专业的电器维修工修吧,电路搞不清只会把故障越修越大。

是的,暂时先不搞了,先放着,等以后再收到这样的机器再搞,这个机器估计是贝塔思锐代工的,里面的做工和贝塔思锐几乎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电源板”是啥意思??
原来的旧电源板呢??

多打了一个字

楼主:
矿坛里面应该有很多专家的,应该还有很多的高手,有高手专家指点一下,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F:
没有无线电基础最好就别自己修!整不好把后级大管整烧了那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论坛里,没有电路基础知识的人,大有人在呀,不光修机,还有搞电路设计的

电路设置那可是要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无线电基础最好就别自己修!整不好把后级大管整烧了那就废了。

这个机器没有这个尾板,后级功放板好像应该不可以工作吧?

网友G:
先研究一下运放的供电是怎么来的,然后使用外部供电给运放,确认没有短路恢复原供电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研究一下运放的供电是怎么来的,然后使用外部供电给运放,确认没有短路恢复原供电线路

3个运放都是换的新的,运放供电应该在15-20v,但电源板上的是双50v,单5v,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前极小板不应该有双50v的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3个运放都是换的新的,运放供电应该在15-20v,但电源板上的是双50v,单5v,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前极小板 ...

查一下a1037和旁边的功率管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a1037和旁边的功率管是不是击穿了

小板上的6个三极管,都换了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板上的6个三极管,都换了新的

把中间功率管那里正反面清晰拍照看看

网友H:
友情提示,检查这些pcb有没有印刷错误或者制版错误的地方,比如方向错误或者相邻线路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中间功率管那里正反面清晰拍照看看

现在上班呢,没有办法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友情提示,检查这些pcb有没有印刷错误或者制版错误的地方,比如方向错误或者相邻线路连在一起了

机器用的好好的,然后就没声音了,指示灯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a1037和旁边的功率管是不是击穿了

好像是A1837三极管,管子是好的拆了2对拆机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中间功率管那里正反面清晰拍照看看

图片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从整流板来的土50多付电压经功率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降到土15伏,查功率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另外检查线路板有无断线的地方,尤其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整流板来的土50多付电压经功率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降到土15伏,查功率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另外 ...

功率三极管是1837,4793,这管子吗?

楼主:
稳压二极管发烫掉下来了

引用 网友G:
从整流板来的土50多付电压经功率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降到土15伏,查功率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另外 ...

一开始就是两个稳压二极管发烫,然后掉下来了,重新换了新的上去运放,开始发烫,然后冒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是两个稳压二极管发烫,然后掉下来了,重新换了新的上去运放,开始发烫,然后冒烟

稳压二极管给三极管提供基准电压,一旦二极管断开高压就会进入后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稳压二极管给三极管提供基准电压,一旦二极管断开高压就会进入后面电路

二极管是稳压管,稳压管一坏,高压就会进入三极管,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I:
看稳压原理图,这种情况应是三极管性能不良,C-B极穿透电流过大导致软击穿,稳压二极管没经过基极电阻限压限流而发热烧坏,50V电流电压直通三极管B-E极供电运放则发热烧毁,换三极管要耐压高的且用万用表10K电阻档测一下。
经过几手才到本人接修一台小天使NUX电鼓音响(DA-30B)就是此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稳压原理图,这种情况应是三极管性能不良,C-B极穿透电流过大导致软击穿,稳压二极管没经过基极电阻限压 ...

发现个问题,这个功能离开小板就不工作了,好像

网友J:
这机子稳压管是22V的,1837和4793两对功能分别是±22V稳压电路,风扇控制,和继电器控制,该机运放用了±22v,应该是运放的极限供电电压了,所以必须用正品TL074,网上随便买的,好多吃不消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机子稳压管是22V的,1837和4793两对功能分别是±22V稳压电路,风扇控制,和继电器控制,该机运放用了±22 ...

一气之下小板直接扔了 实在没办法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个问题,这个功能离开小板就不工作了,好像

那当然,这小板不是摆设的,还有45楼论坛元老jiachangchun讲的:另外检查线路板有无断线的地方,尤其过孔。本人接修一块不读碟的CD/VCD伺服解码一体板就是过孔和印丝断线情况,换新的伺服驱动AM2088依然不读碟,经测量电压对比才发现问题所在,上锡焊接后试机正常,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