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建伍功放电路,这两个可调电阻是调什么的?

楼主(2025-03-21):
一台建武功放机,型号KA-128,打开清灰发现后级推动板是单独一块小板,板上两个可调电阻,不知是调什么的,请教谈内大咖望不吝赐教。
附电路图和实物图。

电路图

电路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刚调了一下,对照线路图,调了VR2,发现Q22和Q24发射极电压不能兼顾,

有电压就能响了吧,从你画圈的地方到中点俩电阻一个BE结,图中都有电位标识,你测一下看哪个不对,两声道一致不像是坏的,另外你的表交换表笔测下看,极个别情况会有的表测量不对称

楼主:
在电路图中的编号是VR1,VR2
谢谢!

楼主:
重新上个图,标注一下两个的可调电阻的位置

网友A:
偏置电压,间接的末级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间接的末级静态电流

谢谢!

刚调了一下,对照线路图,调了VR2,发现Q22和Q24发射极电压不能兼顾,

Q22发射极最低可调至0.66V,此时Q24发射极为-0.25V;

Q22发射极最高可调至0.76V,此时Q24发射极为-0.55V;

不管怎么调,都不能达到线路图标定的+/-0.6V, 另一声道也是相同情况。

不知何故,请老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就能响了吧,从你画圈的地方到中点俩电阻一个BE结,图中都有电位标识,你测一下看哪个不对,两声 ...

谢谢您!
声音没有问题,因为正好搞到了这个电路图,简单测量发现怎么调都调不到原理图的标识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间接的末级静态电流

已经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