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式微调电容

楼主(2025-03-21):
筒式微调电容,在德机多波段收音机中比较常见,国产民用机上没见用过,一般都用在军机上。图片中的筒式微调电容,是刚入手的,商家说是硅两瓦军机上的。我打算把它们用在多波段收音机的推键波段开关上,虽然占据空间稍大,但比较“古老”,同时也“很德国”。

网友A:
还以为会介绍下什么结构,特点的

楼主:
明天结合图片介绍一下。

网友:
        早期的熊猫B02有一部分使用过筒式微调电容器,与楼主图片展示的大同小异。

补充内容 (2025-3-22 08:05):
抱歉是熊猫B802,漏了个8不好意思。

网友:
我的802妥妥的,

网友B:
這玩意兒我買過二十個,體積大了點,沒事看看也不錯。

网友C:
       就是纳米老师这个熊猫B802,这两张图是俯视图,如果是侧视图,就能看到这筒式微调电容还是个瘦高个子,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玩意兒我買過二十個,體積大了點,沒事看看也不錯。

这玩意儿现在不便宜,少则五六元、七八元,多则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纳米老师这个熊猫B802,这两张图是俯视图,如果是侧视图,就能看到这筒式微调电容还是个瘦高个 ...

其实说大也不算大,就是个头高一点(算上那个尖头螺丝杆)。国产的陶瓷半可变,除了那种5mm直径还算小巧外,其他都不算小。

网友:
有款802-1用的空气微调大概和您这个微调的结构类似吧,那个尖头螺丝很容易扎手

网友:
空气微调电容,对比有机材料的电容,Q值更高,适合更高的频率,我手头也有这种,没找到一样的,找来了其他几种,有些适合微波频率。

网友:
我也留了几个微调,大个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会介绍下什么结构,特点的

拍了几张图片,其结构一目了然——定片是两圈内环,动片是三圈外环,定片(圈)稳坐中心,从中心处高高竖起一个螺纹立柱,在立柱上盘旋着动片(圈)上下游动。这种结构的微调电容器,在诸多空气微调电容器中,结构最巧妙、运行最稳定、占空间也相对较小。我测量了一下,主体直径约9mm。

网友:
部分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本振电路也用这种微调。

网友D:
这个电容可能容量小,中波机用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可能容量小,中波机用可能不行。

大概在4~16P之间,中、短波均可用。

网友:
上面有好几个该类电容

网友:
咦,以前拆过好几个,看贴找了半天嫩是一个都没找到估计都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