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9收讯机输出变压器的相关数据

楼主(2025-03-22):
如题:求139电子管收讯机输出变压器的相关数据,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估计跟239、339差不多,高阻输出。与其这样,不如找个低阻输出变压器,直接用喇叭接上,音质会好些。早年玩339,还要外挂一直变压器才能接上8欧喇叭,于是找来找去找到彩电的输出变压器外挂才解决。

楼主:
估计跟239、339差不多,高阻输出。与其这样,不如找个低阻输出变压器,直接用喇叭接上,音质会好些。早年玩339,还要外挂一直变压器才能接上8欧喇叭,于是找来找去找到彩电的输出变压器外挂才解决。

这是电子管139收讯机,末级用的是直流电子管2P2,2P2的输出阻抗是15-20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子管139收讯机,末级用的是直流电子管2P2,2P2的输出阻抗是15-20K……

这个我觉得如果不知道原厂的数据,就不必纠结,按照2P2的工作所需自行配置,能响了就行。
还可以换成2P3,比2P2功率略大些。

楼主:
这个我觉得如果不知道原厂的数据,就不必纠结,按照2P2的工作所需自行配置,能响了就行。还可以换成2P3,比2P2功率略大些。

谢谢海版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