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听“新闻联播”,两个收音机同开,本地电台转播比央广慢5秒,为什么?

楼主(2025-03-22):
对这个原来就心存疑惑,今天早晨6:30,两个收音机在不同频率:

本地1179,央广981,

同样节目,好像在打架,地方电台比直播足足延迟5秒多,我对着家里的时钟看了许久;

特此发问,电波速度是约30万千米/秒,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

地方电台转播为什么会延迟几秒钟?

技术原因,不会吧?

网友A:
骨干发射台的信号源,都是有主备两路的,主信号应该是来自于广电的国干网的光纤信号,直接从北京通过光纤传过来的信号,所以延迟极低。备份信号是卫星,在光纤线路出问题时,才切换至卫星。

普通地方台的信号源,有可能是卫星做为主信号,卫星信号经压缩打包处理上行至卫星,再下行,信号有2-5秒的延迟。

所以你听到的不同步,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如果卫星信号源的话,这段时间,也就是每年的春分秋分前后的中午时分,卫星信号会出现日凌现象,卫星信号公断时中断,根据各地经纬度的不同,日凌出现的时间略有不同,此时广播信号会出现几秒至几分钟的卡顿和无声。

网友:
有种可能是互联网接受声音,然后电台转播。

楼主:
网友能不能解释?

网友B:
本地调频和调幅,转播中国之声,差一秒左右,也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地调频和调幅,转播中国之声,差一秒左右,也困惑

我是中波调幅接收,调频还没有试。

谢谢关注!

网友:
电视也一样

网友:
中转台需要二次处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地方台是先收节目,放到自己的某个机器上面,可能会有编辑操作(当然一般没有),然后再播出来。
以前我也觉得是直接转,不应该有什么延迟的。但后来听央广的Hit FM,发现它播放的广告竟然都是本地附近的,就觉得应该是本地化了,这中间的延时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
现在,都是用网络传送信号,保真度高,但是,要经过数模转换等过程,所以,要有延迟。

网友:
广播电台,把制作好的节目,除了直接传到机房发射,同时也用电脑发到网上,外地转发台,用电脑收到,再转成音频信号,发出去。

网友:
中转台需要中转延缓,再说还有时区经度差。虽说是都是东八区,但还有经度差。

网友:
不好说, 有的信号是通过卫星 ,有的用光纤,   也有微波  别的  可能信号源渠道不一样,延迟一点算正常吧,  看电视也是 类似,不过很奇怪  经常有少的,很明显 ,  视频中间中断不到1秒或者几秒的视频音频  ,还能接上那种 ,

网友:
信号源是直接接收卫星节目  ,解码再无线发射,延时时间短。
信号源是通过互联网传输的,延时时间长.

网友:
地方电台,电视台接收央广,央视绝大多省台,地方电台都是通过卫星中转的,上行地面35786KM到赤道同步卫星,卫星通过35786KM再到下行地面要有延迟的,还有本地台和央广台的接收是不同的卫星转播,会有不同的延迟,有的要经过一,两颗卫星跳转到地面,延迟时间会更长些。

网友:
有些黑电台,平时的时候就转播一些电台,等到听的人多的时间段就开始讲老中医了。

网友:
网络里的延时,好像不好计算。不过5秒钟也不算太离谱吧。

网友:
以前收卫星电视比收地面信号慢零点几秒,是卫星传播距离比地面信号远,但收央广调频比收中、短波慢5秒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传输的路径不同,比方说通过卫星链路、同轴电缆、微波链路,空中传输速度就比同轴电缆快。在转播过程中,电路会造成时延,并非每台设备都是一样的。

网友:
信号传播处理中的“延迟”现象,5G的优点之一就是延迟小。

网友C:
就是现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936千周,也是这样啊,先是大声音在讲卖药,稍一会儿,里面小声音才重复,估计是两个广播电台转播一个节目,都用936千周发射的。

网友D:
很多年前,一台湾亲戚来大陆,住在我家的另外一个闲置房,晚上七点左右打电话给我,讲房间的电视机坏了,所有的电视节目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新闻联播。让我去看看让我我哭笑不得。。大陆人习以为常的事台湾人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一台湾亲戚来大陆,住在我家的另外一个闲置房,晚上七点左右打电话给我,讲房间的电视机坏了,所 ...

还别说,我小时候就因为收音机拧到哪里都是一种声音而认为收音机的收台旋钮坏了,不过我那是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幸亏那是我叔叔家的收音机,若是自家的保证拆开。对于六七岁的孩子而言,拆开基本上是折腾坏的。

网友E:
关于延时的话题,说点与本楼无关的小知识。
央视的很多节目都是直播,例如新闻联播、春晚等。很多重要的直播节目其实是提前几十秒到一分钟时间就开始了,直播信号要延时到正点才播出。之所以要提前播,是因为如果中途有意外发生,导播有时间紧急切断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现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936千周,也是这样啊,先是大声音在讲卖药,稍一会儿,里面小声音才重复,估计是 ...

这就是所谓的中波同步广播技术,个人认为不是太好的技术。由于信号发射地理位置不同,同频信号到达接收机(收音机)的时间不同,听起来就象回声一样,严重时象大和唱,乱七八嘈,使接效果大打折扣。这在晚间犹为严重。至于延时5秒,应是为了便于节目切换,插播广告,方便工作人员操作而使用了延时器。

网友:
和电台用的信号源有关。来的信号又用光缆的,有用卫星信号转播的,他们就存在时间差。

网友:
无线电收发设备的LC选频电路,会使调幅波产生包络延迟,信号处理环节越多,包络延迟时间越长,选频电路品质因数越高,包络延迟时间越长。在没有互联网、没有广播卫星的年代,无线电广播、电视节目都是用地面转播台转播,转播信号同样有明显的时间延迟。转播设备需要先接收到需要转播的节目,用超外差的方式先把节目信号变换成中频,信号就需要接收频率的调谐滤波和中频滤波,然后再把中频信号与固定频率的第二振荡频率混频,产生所需的发射频率,再用多级调谐放大对新产生的频率进行选频滤波,过滤掉不需要的频率之后,才可以进入功率放大。差频转播对信号的二次变频过程,信号需要经过多阶LC窄带滤波,时间延迟就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延时的话题,说点与本楼无关的小知识。
央视的很多节目都是直播,例如新闻联播、春晚等。很多重要的直 ...

这是正解,有应急预案

网友:
知道还有高山台,差转台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干发射台的信号源,都是有主备两路的,主信号应该是来自于广电的国干网的光纤信号,直接从北京通过光纤传 ...

谢谢您的解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