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直放式再生收音机

楼主(2025-03-22):
在网上看到一个场效应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机电路图,防制了一个,将中波磁棒线圈接上去,感觉接收灵敏度非常OK,选择性和分离度都特别好,声音纯净,比超外差成品机的底噪干净得多。于是制作了2台,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电路,用老中波磁棒(有黑漆涂层)比较淘宝卖的新磁棒有很大差异。新中波磁棒接收的声音明显比老中波磁棒的机子声音大,看来是制作工艺比以前好。下面是电路图(来自网上)和实物照。

网友A:
楼主这电路有AGC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路有AGC功能吗?

这是直放式的,很显然没AGB功能。信号强就声音大,信号弱就声音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直放式的,很显然没AGB功能。信号强就声音大,信号弱就声音小。

说错了,应该是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直放式的,很显然没AGB功能。信号强就声音大,信号弱就声音小。

直放也可以有agc呀

网友B:
是的我也用q表测试过新老磁棒,q值上新磁棒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用q表测试过新老磁棒,q值上新磁棒要好的。

是的。百度查了一下,说老磁棒可以用万用表的兆欧档测出磁棒(有漆的刮开漆层)在几百k欧的直流电阻值。而新生产的磁棒电阻是无穷大。于是用万用表测新老磁棒的电阻,果然如百度网友说的那样。测得出电阻值的老磁棒说明有导电物质掺和进去制造,这样就容易磁饱和,磁饱和就是影响Q值的主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百度查了一下,说老磁棒可以用万用表的兆欧档测出磁棒(有漆的刮开漆层)在几百k欧的直流电阻值。 ...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我用Q表测试的结果,他们差异还挺大的。Q值差异有接近1倍。新磁棒高的能到500多(空载),老磁棒也就300左右(空载)

估计和工艺以及材料都有关系。

网友C:
问楼主:RP1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主:RP1干啥用的。

调再生的,被放大的高频信号从9015的集电极输出经RP1取出经串接的1pF电容正反馈到场效应管的栅极,这个电路因有“再生”可以解调单边带信号,挺好玩的。

网友D:
这玩意太难搞了,我就被迫改成搞了76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太难搞了,我就被迫改成搞了7642

我一连几天制作了两台,都是一次焊接成功,很容易做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连几天制作了两台,都是一次焊接成功,很容易做成功。

比7642性能如何

网友E:
声音大吗?上个视频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大吗?上个视频听听!

推3寸8欧5W的泡沫边喇叭声音很大。上传不了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7642性能如何

比7642好。

网友:
双调谐咋弄的,用的啥可变

网友F:
中波磁棒线圈怎样绕制的。短波线圈怎样绕制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波磁棒线圈怎样绕制的。短波线圈怎样绕制的。谢谢

中波磁棒用0.01*10的丝包线初级密绕70圈,次级8圈。
        短波线圈用1.5mm漆包线或裸铜线在直径为3厘米的圆柱上绕20圈脱胎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