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过压自锁电路 的 自锁电路 器件参数?

楼主(2025-03-22):
准备做个 12v 降压到 5v 的 板子,在 某创找到了个 LM25118升降压DCDC 挺合适。但没有过压保护。
后来又找个了个 过压自锁电路 很合适,但是自锁电路元件的参数不知道是多少,特请教各位?

当过压后,拉低  LM25118 EN 脚,  LM25118 停止工作。

vin 12v  vout 5v

r13  r14 r15 用 0603 阻值要请教各位

c19 c20 用 0603 不知道什么作用,容值要请教各位

三极管 用 s8550 s8050 是否可用,要请教各位

网友:
这么多人看,是不是这种问题太简单,都懒得回?
r13是限流电阻,R14和R15是为抵消Q3和Q4的漏电流和可靠关断增加稳定性,C19和C20也是为了增加稳定防止电路受干扰误触发;电阻R14和R15的取值范围很大,按图10K就行,电容C19和C20用图标的100n就行,R13取1K左右电流约10多毫安,取2K约5毫安多,电流的大小取舍看是节能还是强干扰环境。
管子在12V的电源下随意

网友:
三极管 用 s8550 s8050 是否可用 :负载电流要求多大?

网友A:
楼主的最后一个图中好像有点错误呢,电路中的VOUT不可能等于5v,按照计算,应该约等于6.85v。

如图;

网友B:
题外话,我懒得看电路,更懒得计算,用一个LM358做成滞回电压比较器,用TL431做电压基准,358的输出接一个小型可控硅做过压自锁,是不是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简单就行了

保护

保护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看来用 10k 的r13也行,要是不行就把r13 取小点 加强抗干扰。

楼主:
请问这个是自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最后一个图中好像有点错误呢,电路中的VOUT不可能等于5v,按照计算,应该约等于6.85v。

如图;

这个值是抄别人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外话,我懒得看电路,更懒得计算,用一个LM358做成滞回电压比较器,用TL431做电压基准,358的输出接一个 ...

大佬,有图吗?

网友:
查“滞回比较器”电路,用便宜的LM358和电阻构成;
德州仪器TL431手册给出了怎样用431做个简单电压基准。
https://www.ti.com/cn/lit/ds/sym ... tem.szlcsc.com%252F

滞回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一个接电压基准,一个接采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