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示器设置问题。

楼主(2025-03-22):
双显示器已经接好。想在每个显示器上显示不同的内容。

设置  扩展  后,两个显示器都能显示。主显示2拖动文件能到副显示器1 。
现在的问题:在副显示器1打开文件,只在主显示器2上显示打开,而副显示器1上看不到打开。

什么地方设置还存在问题?

补充内容 (2025-3-22 20:08):
刚发现:用鼠标刷新主屏时,副屏同时也被刷新。

网友A:
这个和你使用的软件有绝对关系,进软件里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使用的软件有绝对关系,进软件里设置一下

比如一张.jpg格式的图片,我从主屏拖到副屏,要在副屏打开并显示。

双击幅屏这张图片后,副屏没反应,主屏上打开了这张图。

其他文件:   offce 、PDF等等,都是相同的情况。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一张.jpg格式的图片,我从主屏拖到副屏,要在副屏打开并显示。

双击幅屏这张图片后,副屏没 ...

一般都是把应用程序放到有桌面的显示器上,显示的内容放副显示器上,要显示的直接拖过去

网友B:
老版本就是这样的。不就近选择显示器。

我不知道新版本的windows是不是还这样,我好久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就是这样的。不就近选择显示器。

我不知道新版本的windows是不是还这样,我好久没用过了。

WIN10

网友B:
等等其他坛友的经验吧。我以前用的win7是这样的。不知道win11修正了没有。其实win10都不维护了,用win11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转linux很久了,都不用win的东西了。Linux下也有这个问题,还有些软件有,有些没有,挺不方便的。

网友:
你双击某个文件,系统查该文件类型关联程序,启动该程序,并传入该文件名。
但windows以及所有系统,都不会将这个文件图标在桌面的XY坐标传给程序的。

基本上,应用程序运行时,一般是在主屏打开,但也有记住上次位置,在上次位置上显示。但用记住方式并不好,例如上次是双屏扩展,这次我是单屏,结果就导致程序根本不在屏幕上显示,即使关掉它再打开还是会看不到。

网友C:
有的应用程序的启动窗口只认主显示器,但只是个别程序才这样,大多数程序会记住上次关闭的位置。

想什么文档、图片啥的,你最后关闭的窗口在副显示器,那下次打开时就默认在副显示器打开窗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等等其他坛友的经验吧。我以前用的win7是这样的。不知道win11修正了没有。其实win10都不维护了,用win11 ...

Win11 24H2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1 24H2也是如此。

谢谢。多年不接触,生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的应用程序的启动窗口只认主显示器,但只是个别程序才这样,大多数程序会记住上次关闭的位置。

想什 ...

经实测,win10也是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经实测,win10也是如此。

您试试,打开一个文档,将文档窗口拖到副显示器,然后关闭它(确认这是此应用程序的最后一个窗口)。
然后再打开这个文档,程序窗口就应该在副显示器上。

大多数程序都会在最后关闭的位置打开窗口,少数程序只认主显示器,并不怎么影响使用。
我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是双显示器,您不说,一直就没意识到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了多年的双屏,一直可以随便拖的。
二年前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时,一个飞利浦屏不小心压坏了。
现在用了二年多的单屏。
又屏还有个特别有用的好处,
就是在播放PPT时,副屏上投影PPT的画面,
主屏上显示备注,就是演讲的文稿,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试试,打开一个文档,将文档窗口拖到副显示器,然后关闭它(确认这是此应用程序的最后一个窗口)。
...

您试试,打开一个文档,将文档窗口拖到副显示器,然后关闭它(确认这是此应用程序的最后一个窗口)。
然后再打开这个文档,程序窗口就应该在副显示器上。

======================================================================
文档在主屏。
将主屏文档打开后拖入副屏。关闭该文档。

再返回主屏双击该文档,此时,文档在副屏打开。

网友:
扩展:
第一次打开都在主屏上显示,拖到第二屏或第三屏后,如关机时还在第二屏,下次开机打开时就直接在第二屏。

用惯了双屏很爽的
只要桌子大,双屏是起码的。

办公对比资料双屏爽

网上找店家买东西,打开二家对比爽

看视频旅游介绍时,第二屏打开地图就知道在那里

看电视同时看论坛等

玩股票加看视频的,双屏都显少

再差的台机都有双屏输出

现在笔记本或小主机都有二至四个外接屏

chao

网友:
我当年换成win98原因就是因为win98支持双屏,而win95不支持。
双屏是生产力工具,单一大屏不是。两个22寸比一个28寸好用。
现在Win10按“Win+Tab”可以创建多桌面,也能提高一点点生产力,但这种多桌面更多是当作‘老板来了’这种热键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试试,打开一个文档,将文档窗口拖到副显示器,然后关闭它(确认这是此应用程序的最后一个窗口)。
然 ...

是的,就是这样。
只与程序窗口最后关闭的位置有关,与文件本身存放在哪里没有关系,存在其他硬盘甚至云上都没关系。

试了试现在用的这台电脑,只发现力创EDA是“死脑筋”,非要在主屏打开窗口。
其他程序都遵从最后关闭“原则”,上次最后关闭在哪个屏,下次打开就在哪个屏,无主副之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一张.jpg格式的图片,我从主屏拖到副屏,要在副屏打开并显示。

双击幅屏这张图片后,副屏没 ...

别想那么多了,这是应用程序的问题。windows不会管应用程序显示在哪里,这些都是应用程序自己的事。
应用程序在启动的时候,有些会保存上次关闭时的位置,有些不会保存;
就算是保存,有些怕越界,会对保存的值做一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