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F173图纸

楼主(2025-03-22):
   朋友拿来一块MF173指针万用表,发现误差太大,苦于找不到电路图,求哪位坛友帮忙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A:
同求,
我前几天测绘了一点,见图
请问楼主,图中R5(5.6k)的电阻实际阻值是多少?

网友B:
有MF173电路图但是字特小。"MF173万用表常见故障的维修"花钱可以下载
https://www.docin.com/p-271798580.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7b6 ... 5&bdQuery=MF173万用表常见故障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F173电路图但是字特小。"MF173万用表常见故障的维修"花钱可以下载
https://www.docin.com/p-271798580. ...

   这个我同样搜到了,但太模糊看不清,豆丁网哪位老师能帮忙下载一下。
实在不行,只能下功夫照实物手绘了。

楼主:
   今天下功夫拍照,抄板,再抽时间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
我前几天测绘了一点,见图
请问楼主,图中R5(5.6k)的电阻实际阻值是多少?

       R5就是5.6K,我的表一个元件都没有烧坏,都是原装的,但测试误差特别大,最后发现R23  4K7电阻虚焊,PCB 修正了一下。是Layout6.0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功夫拍照,抄板,再抽时间抄电路图!

感谢分享!可惜我没有Layout6.0
核对了实物照片,貌似多画了个档?
另外,百度文库的那个资料不要去下了,PDF是坏的,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功夫拍照,抄板,再抽时间抄电路图!

档位名称有串行的,另外应该左右镜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档位名称有串行的,另外应该左右镜像一下 。

   对不起各位了,发的有点着急了,今天发现左右没有镜像,图中档位反了,烦请版主删了吧!稍等我把电路原理图抄完重新一起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各位了,发的有点着急了,今天发现左右没有镜像,图中档位反了,烦请版主删了吧!稍等我把电路 ...

没事儿 ,另外貌似还有两条线没连接,你看我改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儿 ,另外貌似还有两条线没连接,你看我改的对不对。

       重新上传

楼主:
  重新核实, 上传 全图,

楼主:
     这个表,我有个疑问,还请郑老师看看,原表50uA档同时标注(0.25V),是不是就是个错误,应该是0.1V?
    如果是0.25V50uA,计算出表头满度电流对应25.25uA,似乎不可能成立。
   我我用1V档推算,50uA档应该是0.1V,此时推算表头满度电流对应40.1uA,感觉符合常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我有个疑问,还请郑老师看看,原表50uA档同时标注(0.25V),是不是就是个错误,应该是0.1V?
...

是0.25V没错,表头理论上是40uA的,它加上RP1总电阻为2.5k,也就是说,50uA档的内阻是5k,你可以测下。
绿色部分的环为网孔,其极限压降(电流表灵敏度,一般用SI表示,I为下标)250mA*2=25mA*20=...=500mV,
网孔总电阻为500mV/40uA=12.5k,50uA档的分流支路为500mV/50u=10k,可算得RP3为900欧,实际1k是因为其它电阻有误差。50uA档的表头支路 Rg+RP1=12.5k-10k=2.5k。
这个40uA可以根据50uA档用欧姆定律算出(RP3可先按1k测量值暂估再复核修正),也可以用不同的Ig数试算。
这表关键的地方都允许调整,设计得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我有个疑问,还请郑老师看看,原表50uA档同时标注(0.25V),是不是就是个错误,应该是0.1V?
...

2.5k//10k+3k=5k,你是不是忘了3k?
网上那个模糊的图画得不好,没有突出电流表网孔,看不清各档与网孔的关系,另外应该弱化hFE插座,它跟主要插孔不是一个级别的,这么画看着比较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k//10k+3k=5k,你是不是忘了3k?
网上那个模糊的图画得不好,没有突出电流表网孔,看不清各档与 ...

         就是错在错在这里了,深度分析这里是为了计算R1的电阻值,已经计 算出R1 =0.06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错在错在这里了,深度分析这里是为了计算R1的电阻值,已经计 算出R1 =0.06Ω。

对,是0.06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