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不认识的仪表

楼主(2025-03-22):
旧货市场看到一台仪器,不知道是什么仪器,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我就认识一个 TESTER !

网友:
是不是检测电话电缆的?
pair是类似双绞线的线对
这里是什么线对不清楚
上面还有振铃信号(ring)
所以猜测是检测电话电缆的。

网友:
(Rapid Analysis Method/Manual Pair Tester)快速分析法/手动配对测试仪

网友:
从词Telcomm看应该是某种测电话线的仪器。从pair看应该是测线对的。从测试过程描述看,应该是测试某种平衡性的,校准后,接上平衡的线就会是低音,亮绿灯。不平衡的线就会是高音,亮红灯。
对电话通信不了解,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着很高级但没有什么用。。。。

网友:
可能里面会有不少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