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独立本振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25-03-22):
TA7642便宜好用,用来做超外差效果也挺好的,收台很多。

网友A:
7642可以起到自动增益控制的效果

网友B:
从原理图到线路板,大概应该是楼主自主设计的吧?这种差分振荡器比单管振荡器更简单,而且自带稳幅功能,供电电压对振荡幅度影响小,不过我建议,尽量使用9018三极管,常用的PNP三极管结电容比9018大一些。独立振荡都用上了,如果供电条件允许,可以考虑换成双差分乘法混频器,双平衡混频器可以抑制某些来自振荡器和来自天线的干扰,大大提高收音机的性能。中频前置放大器U6我认为不太有使用的必要,TA7642功率增益是完全够用的,只是它的输入阻抗很高,一般的中频滤波器件与TA7642严重失配,设法改善阻抗匹配,或许比增加一级有源放大效果更好。我建议,中频滤波器可以尝试采用中周-陶瓷滤波器-中周组合,也就是再增加一只中周,后一只中周副绕组接陶瓷滤波器输出,谐振绕组接TA7642输入,既可以进一步改善中频选择性,两只中周又可以组成参差调谐,减小中频矩形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42可以起到自动增益控制的效果

是的,7642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图到线路板,大概应该是楼主自主设计的吧?这种差分振荡器比单管振荡器更简单,而且自带稳幅功能,供 ...

谢谢冰版,这个振荡电路确实简单好用,稳幅性能也很好,现在只是中波,用9012频率也能达到,如果换成9018,结构要变一下,还没试验。您说的乘法混频器双平衡混频器,我还不太了解那些结构,还要慢慢学习。中频前置放大U6,我之前是担心增益不够,所以就做上去了,反正就三个零件,也不多。抽空把这个U6取消,看看有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