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会不会随着年限增加,频响范围逐渐变窄?

楼主(2025-03-23):
春节期间,更换听过一个多月的美之声监听一号,这款音箱铭牌标识频响范围是53~22kHz,额定功率30~300瓦,由于这款音箱的灵敏度比平时听的低频霸主灵敏度要低,就更换仿制的“兔公子”EL84推挽这款功放推动,发现低频比低频霸主要干净很多,低频点到为止,后来更换过6P1自平衡推挽推动过,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基本都是一样,

之后,监听一号和自平衡推挽都送出去了,手边只有“兔公子”一台功放了,发现搭配低频霸主在低音部分重放能力还没有监听一号要好。

这款音箱我以前使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能听到的范围是35~13500Hz,这里面包括音箱和自身听力的范围。这款音箱前两年使用6P1单端推动低频部分也有声有色,点到为止的。后来6P1单端换6P1推挽(大力宝电路),听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大的变化,之后这台机的PCB改自平衡推挽送人了。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音箱老化导致频响变化会这么快吗?或者EL84老化导致?或者自身听力下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或者遇到类似的现象?

网友:
理论上音箱频响不会变化,但是有的音箱分频器的LRC参数变化了频响会受影响,这里还有主观听觉的问题,听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化的。

网友:
   音箱老化导致频响变化------------不太会变,是老了耳朵听力下降了,特别是高频,年轻吋可以听到黑白电视机行频声太吵,别人都说听不见,现在只能听到12KHz,以后还要下降.

补充内容 (2025-3-23 12:28):
58了

网友:
还好60岁了,现在我还能听到13k左右

网友:
52   能感受到16KHZ及以上的声音

网友:
会,振膜和折环都会随时间长弹性疲劳,从而频响变差

网友:
理论上音箱频响不会变化,实际上低频越来越低,高频越来越高,像歌手到歌唱家一样。

网友:
年龄大了, 一些声音是听不到的,听力下降很正常

网友:
音箱时间久了声音肯定会有变化,喇叭材料会老化的,有的喇叭边都会破,我有一对音箱上的高音喇叭表面就有脱皮了,

网友:
我觉着新音箱开始的阶段可能会有,因为振膜,悬边等又个老化的过程。但应该过一段时间就稳定了。除非你机器受潮的厉害等环境变化。我想湿度变化没这么大吧,前后才几个月。

网友:
音箱长时间使用会有变化。但只会变好、很少会变坏(损坏者另义)。频响只会展宽、不会变窄。
楼主所述、大多还有心里因素的影响。

网友:
看来年龄大听力下降的唯一好处就是频响要求降低,更容易DIY出够用的胆机设备

网友:
会变化的,主要是喇叭会老化。我90年代初期买的8吋南京泡边喇叭(喇叭现在仍完好无损),己30年了,近几年发现音质差,去年拆下来测试谐振频率fo为60Hz(厂家给的喇叭参数fo=40Hz),比原参数高了50%,现己掏汰下来。

网友A:
朋友有一对跟我这一莫一样的喇叭,但是是0几年买的,测试该喇叭的fo为45Hz、47Hz,属于基本已常的。用手按压喇叭朋友的较软,我的较硬,用手摸泡边也可明显感到他那喇叭边软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一对跟我这一莫一样的喇叭,但是是0几年买的,测试该喇叭的fo为45Hz、47Hz,属于基本已常的。用手按 ...

他这个前后不超过3个月。你那个30年。这差距也太大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就这两个星期还会再装一台功放出来,到时候换功放试试。

一直只是在功放上面接8欧电阻测频响,还真没有认真测一下音箱。REW软件也要认真研究一下,外置USB声卡也有,以前使用RMAA测功放。话筒也有,这次实际测一下音箱的频响看看。

网友B:
现在16k听着有点儿费劲,18k以上够呛
年轻时候基本在22k左右
岁月呀

网友:
羡慕!!!!各个都是金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16k听着有点儿费劲,18k以上够呛
年轻时候基本在22k左右
岁月呀

厉害。

我昨天自己测试了下,13k,声音明显小了,15k几乎不可闻。 自己标定在10k附近还能正常。

耳机+笔记本电脑,用软件产生信号。已知耳机频响是够的(看厂家标称,自己没法测试)

网友:
不要这样测,先听10K,然后往里加载16K,能听出变化么?

网友C:
能听到18-22k是不是有点吹牛成分我用监听耳机都没能听出来

网友:
按理说所有几乎耳机都能达到20K,那么同一首曲用任何耳机听应该都是一样的效果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听到18-22k是不是有点吹牛成分我用监听耳机都没能听出来

你得问他测试方法。
不说方法,只说结果,无法判定。

我认为正确的方法就是听单音。

譬如功放输入10k频率的单音,能听到。然后再并进去16k的单音,这个时候有2个频率同时从功放输入。
由于功放不线性,频率产生和差,  那么输出频率有。 6k, 10k ,16k,26k。

假设耳朵只能听到12k。但由于有6k的频率成分。所以你肯定能听到声音变化。难道你能认为自己能听到16k吗?

网友:
没感觉是人老了呢?

网友:
作废,有个地方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问他测试方法。
不说方法,只说结果,无法判定。

想请教一些问题,您上面说的输入一个单音10KHz,再进去一个16KHz单音,然后频率产生和和差,这个不太懂。如果和是不是就是26KHz,如果差是不是就是6KHz,然后加上两个单音,实际有4个频率的声音?

下面是我用软件生成的10KHz和16KHz的混合音频波形图,但是中间的基频,调制深度,调整速率不是太明白。

最近这两天准备着手测试一下音箱,有一个REW软件需要研究一下怎么测试,看看到底是耳朵问题,还是功放或者音箱的问题。

楼主:
我试着将100Hz和160Hz合成,发现振幅为0dB时,合成的声音已经超过了0dB,难道两个声音和以后,声音还会加强吗?

楼主:
两个频率合成以后,幅度确实会增加。我分别设置-9dB的两张波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将100Hz和160Hz合成,发现振幅为0dB时,合成的声音已经超过了0dB,难道两个声音和以后,声音还会加强 ...

超过0dB,出现削波。  无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些问题,您上面说的输入一个单音10KHz,再进去一个16KHz单音,然后频率产生和和差,这个不太懂。 ...

想请教一些问题,您上面说的输入一个单音10KHz,再进去一个16KHz单音,然后频率产生和和差,这个不太懂。如果和是不是就是26KHz,如果差是不是就是6KHz,然后加上两个单音,实际有4个频率的声音?

元器件不是线性的情况下,输入端输入2个不同的频率,输出端有这2个原始的频率,以及他们的和差频率。这个在收音机里很常见,就是混频,天线接收电台信号,本振产生固定频率,这2个进混频器,出来中频。

功放里的元器件不是线性的(三极管类的都不线性),所以有和差频率的。但这个和差频率的幅度有多少,就是个未知数了,具体量不一定的。

你用纯软件数字合成,当然看不到了。你用真正的放大器去看就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频率合成以后,幅度确实会增加。我分别设置-9dB的两张波形图。

你这个就是简单的波形叠加。

楼主:
这里有个置顶贴,备份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highlight=re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简单的波形叠加。

多谢解惑,我想说的是,两个频率都按照-9dB给定,但是混合以后,会不会出现最大-3.5dB的一个合成频率,这个频率表现出来的就是增加响度。

现在关于REW的一些内容还没看完,就是具体测量时,是否需要给定多个合成频率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惑,我想说的是,两个频率都按照-9dB给定,但是混合以后,会不会出现最大-3.5dB的一个合成频率,这 ...

我认为是不会的,

假设两个信号的峰点恰好重叠在一起,也就是 -9dB  +  -9dB 。最高-3.5dB了。

网友E:
电波叠加,仪器可以测出结果,且转化为视觉效果,一目了然;声波叠加的结果如何很难说,需要先将声波转为电波,然后再转为图像,麦克风的构造与人耳截然不同,所以图像的变化与人耳在空间里听到的效果可能不是一回事,最后可能越测越懵,还是难得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波叠加,仪器可以测出结果,且转化为视觉效果,一目了然;声波叠加的结果如何很难说,需要先将声波转为电 ...

早说了,有声学书籍,早研究过了。有些人不信呗。

声功率  ,电功率
声压 ,电压
声强,电流
声阻,电阻

声速,电波速度(光速)

他们其实都是一类东西。

网友:
东西不假,至于是不是一类不好说,看你怎样分类

网友:
已知理论,归一性是一类,实际上是不是,应该是在不停验证的过程中。就应用角度,都是信号。而且是三维模型的信号,波形只是可能性的一个切面。电动喇叭的频率表现,肯定与时间有关系,而且是回归分布的,但中间的温度期还是比较长的。材料会老化,弹性会衰减,否则长生不老了,中间阶段应该比较符合设计初衷的。耳朵其实有检波作用的,哈哈哈,单频情况和实际反应肯定不同,听得到和辨得出也不一样,是敏感度问题。个人觉得老箱子好听一点,但针对的是细节性的音乐,嗨曲另当别论。胡说,等着接砖。

网友:
温度~稳定,打错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惑,我想说的是,两个频率都按照-9dB给定,但是混合以后,会不会出现最大-3.5dB的一个合成频率,这 ...

我记得你哪天问 互调失真的事,我正好看到书上的一段话,贴出来,希望你有用。

人耳对频率敏感,分辨率很高0.2%左右。对各频率之间的关系(协和)也很敏感。这也是我怀疑各种管子,对声音影响的原因之一。

楼主:
我一楼说的频响发生变化,一直弄不清楚是耳朵,功放,还是音箱的问题。

我代换风之声小王子功放之后低音部分正常,已经确定是功放的问题了。在另一个贴里,“五大联赛”提到磁饱和的问题,我仔细想了还真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ED输出牛的两个对插铁芯我安装的时候,在接触面涂抹了一点机油,主要也是担心磁饱和的问题,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机油蒸发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接触面距离过近,进而导致磁饱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EL84管子老化,这个也需要代换才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