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仪小电流线条太宽

楼主(2025-03-23):
测试端未接任何器件,垂直刻度上1uA\10uA的小电流线条分叉变粗,请问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A:
我的xj4810也这样,我看坛友的类似仪器也这样。

我的看法是这个量程太灵敏,各种杂散干扰过来的。你把各种外围转接座之类的去掉,或者用合适的电阻把ceb短接,看看会不会小。

彻底消除,貌似普通条件不可能。

短接要合适电阻哈,我的建议是低电压,不伤仪器的前提下,电阻尽量小些。不要烧掉仪器。

楼主:
调节补偿电容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B:
容性电流,在灵敏度较高的档位就能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性电流,在灵敏度较高的档位就能看得到。

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j4810也这样,我看坛友的类似仪器也这样。

我的看法是这个量程太灵敏,各种杂散干扰过来的。你把各 ...

仪器新的时候没有这现象,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器件或连线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器新的时候没有这现象,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器件或连线老化?

爱莫能助,我机器 也有类似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一直以为不是故障呢。

我等你这个帖子的其他坛友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
这个的根源是电源变压器,与使用后过热老化,绝缘程度变化,受潮等等,还有示波器放大器的抗干扰等情况都有关。原因比较复杂,不好找。我的图示仪也有这种情况,调节陶瓷半可变电容也无法彻底解决。

网友:
电源不干净,电容老化,整流桥的管子压降发生了变化,看一份维修资料上这么写着,

网友:
这么小的容性电流很难抵消干净的,看看产品的说明书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
这个的根源是电源变压器,与使用后过热老化,绝缘程度变化,受潮等等,还有示 ...

如果是变压器,是需要更换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变压器,是需要更换变压器吗?

图示仪用的变压器,一般都是专用的,这个主要是指次级的各绕组和电压电流等参数,与通用的不同。通常能找到的一般不容易能代替。如果能找到原厂的当然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