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单端输出变压器抗问题

楼主(2025-03-23):
     EL34单端输出变压器抗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大多图纸为3.5K,而手册上为2K,有点糊涂了.
     手头18W输出变压器有4K 3.3K 2.5K抽头,这样在单端情况下接那个头最合理.

参数        信息
屏极负载阻抗(单端A类)        2kΩ
最大输出功率(单端A类)        11W(失真率10%)
屏极负载阻抗(推挽B1类)        3.8kΩ
最大输出功率(推挽B1类)        36W(失真率5%)
阳极电压        800V
第二栅极电压        500V
第一栅极电压        -100V
阳极耗散功率        25W
阴极电流        150mA
输入电容        15.2PF
输出电容        8.4PF

想用这个电路

想用这个电路

网友:
次级接负载电阻。譬如8欧或4欧。

阻抗最匹配的时候获得的功率最大,失真最小。如果这两者不能兼顾,自行权衡。

网友A:
管子阻抗,其实和管子工作点也有关系的,你调过工作点,这个阻抗随着变的。到底是多少,还的看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阻抗,其实和管子工作点也有关系的,你调过工作点,这个阻抗随着变的。到底是多少,还的看实测。

   谢谢,工作点是否通过阴极电阻压降调整EL34电流. EL34是早年广坛收的废品中挑出还能用的,配不了对了,扔了又可惜,所以弄个单端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工作点是否通过阴极电阻压降调整EL34电流. EL34是早年广坛收的废品中挑出还能用的,配不了对了,扔 ...

我个人理解是,调整到输出功率最大,失真最低,为最佳。这个2个点如果不统一的话,权衡一下即可。

当然阻抗也要基本匹配,差太多不行。

失真的话,没失真仪不好判断。如果示波器看到波形微有变形,失真在3%以上。明显变形则10%以上了(太大了)

网友:
还有个方法:

1、你测定变压器的匝数比。
2、改变输出电阻的阻值,找到功率最大的那个点。
3、根据公式可计算出这个时候的初级实际阻抗。

有了这个参数,你再调就好办的多了。

网友:
屏压高的取高些,屏压低的取低些,开环频响高多低少的取高些,低多高少的取低些。

网友B:
EL34单端典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34单端典型数据。

       谢谢于版,终于弄明白了 与电压相关.

楼主:
      再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18W输出变压器原用在FU50上的,带抽头.目前想用在EL34超线性接法上,但比例不对,只有25%,EL34要43%,不知能用否,能用的话怎么接和调整.

220v换算出来的

220v换算出来的

楼主:
    把库存的元器件优先用掉,实在不够再买.
    另外还有个问题,V1-2 6n8p阳极电压只有50v,管子在这电压下线性会不会不好. 手头有6n1 6n2 6n3 6n4 6n8 6n9 ,目前找到图纸有6n2 6n4 6n8的,那种音质好

某宝买的小机箱,不到100块

某宝买的小机箱,不到100块

激光切割的毛刺得自己处理

激光切割的毛刺得自己处理

弄了块板固定座和以后装元件

弄了块板固定座和以后装元件

座定位,看起来不错

座定位,看起来不错

UPS上拆的36V小变压器弄个负电源

UPS上拆的36V小变压器弄个负电源

6n10可用6n8p替代吗

6n10可用6n8p替代吗

6n8低压线性如何

6n8低压线性如何

6n4要用转接座了

6n4要用转接座了

楼主:
     想看点东西,发现HIFIDIY论坛巳关停.技术论坛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看点东西,发现HIFIDIY论坛巳关停.技术论坛越来越少了.

不再开了吗?我也是上不了

网友:
能用的,我刚上去了

楼主:
   花几个晚上把搭棚板做出来了,加了负栅压调整.

参考这个

参考这个

楼主:
   粗部组装完成,再次请教各位老师, 目前EL34静态电流30---40,是否要再调大点, 还有输出8欧端5-6V电压时巳听出失真,功率只有4W左右, 偏小太多,晚上上示波器再看下.

楼主:
      输出6v以下波形未失真,6v以上开始顶部变平. 试听中,中小音量音质还可以,电位器开一半以上听得有少许破音。

     黄色 输入波形 ,紫和绿 输出波形,  负载 10欧电阻接8欧端子上.

100Hz

100Hz

1KHz

1KHz

5KHz

5KHz

10KHz

10KHz

15kHz

15kHz

外观

外观

试听

试听

网友C:
好奇一问
用台MF47测量1K以上,那读数靠谱吗?
台泰克测量的读数,又是否太夸张了?是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一问
用台MF47测量1K以上,那读数靠谱吗?
台泰克测量的读数,又是否太夸张了?是坏机?

      我这台MF47以前对比过测10KHz以下正弦波误差不是很大,非正弦波误差就大了,这儿47大至测下电压,做个参考.

      数字示波器还不太用的惯,只是它有4个通道方便点,自动模式下看个波形 频率,探头是1:1的,示波器默认10:1,所以要除以10才正确. 不过准不准不知,N手的东西也只能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MF47以前对比过测10KHz以下正弦波误差不是很大,非正弦波误差就大了,这儿47大至测下电压,做个 ...

这类指针表的带宽大都是到400周,测量1000周频率以下,勉强还能用,上到10000周的误差已倍增了,弄个能测M毫伏表,也花不了多少
泰克已内置多项计算功能,但屏幕显示的数据。。。建议找个说明书,认真比对并操作一下,再拿去测量,如果不是故障机,那些读数远胜那指针表了
拿着不靠谱的仪表去测量,那些数据只是误导,全没参巧意义

补充内容 (2025-4-13 12:46):
示波器输入默认应是1:1,用1:1探头时,读数多少便是多少,若用1:10探头时,才要把读数x10

补充内容 (2025-4-13 14:38):
如果是使用1:1探头来测量,带宽会下调到6M

网友:
这个线路不错呀,一环套一环,混合偏置,是个相当稳定的线路

网友:
el34确实是ul接法比较好

网友:
现在是负载电阻10欧的测试数据,接8欧负载电阻输出功率还要降低一点。

楼主:
  再次调整元件值,因每声道6N8p独立供电,一级供电电阻由3.9K(一开始用了5.6K)改为12K(用过7.8K和15K,12K最佳),6N8p阳级电压 2脚200v 5脚55V ,EL34帘栅级4脚供电75V稳压管二只串联,限流电阻2K改为3.3K.输出不失真功率有所提高.
   EL34是用固定偏压的,屏电流调至40mA,不太喜欢用发热量大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25-4-15 14:09):
宝尔真电子输出牛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