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高音试音

楼主(2025-03-23):
8寸低音炮配44芯号角高音驱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aXYYyEfu/

8寸120磁低音驱动 8R 80W
44芯110磁高音驱动 8R 100W,峰值功率500W
分频电容 4.7uF 100V 无极性(店家送的
没装号角,简单试试音
纠结买3寸还是8寸的,圆形还是方形号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芯的高音一般功率80瓦左右,标配300瓦的功放,当功率到6层以上时你就会发现高音和号角相互作用发出的声音 ...

对 声音大时更亮更突兀
这个不好调

网友B:
家用号角喇叭可以参考JBL家庭影院音箱的号角尺寸和形状,直接用一只电容分频不是很合适,要根据两只单元的灵敏度选择衰减网络,根据频响曲线选择合适分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号角喇叭可以参考JBL家庭影院音箱的号角尺寸和形状,直接用一只电容分频不是很合适,要根据两只单元的 ...

JBL 杰士 基本只用方号角
但德国喇叭花那种,圆号角声音有特殊的味道

网友C:
不能这样半吊子试音的.高音喇叭必须装好前咀,并与低音喇叭同向同平面.并接上二分频器.由于

高音喇叭灵敏度比低音喇叭高不是一点半点,高音喇叭必须串功率电阻降低灵敏度与低音喇叭平衡.

另4.7uF后还要并10欧电阻使整个频带对功放阻抗平衡,免使功放高频高阻抗而导致放大倍数变高,

过早进入高放大倍数高失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样半吊子试音的.高音喇叭必须装好前咀,并与低音喇叭同向同平面.并接上二分频器.由于

高音喇叭灵 ...

感谢版主指导,配件正在陆续采购
已装上号角喇叭口,声音比较出色,等有时间给号角装个架子

《北京的金山上》试音,8寸低音,3寸高音号角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voRYoEtD/

网友A:
号角高音能量集中是很有穿透力的,适合大房间或室外大功率扩音,小音量发挥不出来高音的音色
高音前面的号角也很有说道,影响扩散角度,音色音量,能淘到进口专业音箱的号角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号角高音能量集中是很有穿透力的,适合大房间或室外大功率扩音,小音量发挥不出来高音的音色
高音前面的号 ...

小音量也挺好推的
振膜材质钛,质地硬,脆
结构,碗形状背装,声音T铁和磁铁发声
振膜尺寸大、磁铁大

号角结构挺奇特的,和号筒喇叭也不一样

网友A:
44芯的高音一般功率80瓦左右,标配300瓦的功放,当功率到6层以上时你就会发现高音和号角相互作用发出的声音和小音量时是不一样的,小音量高音暗淡无色,大音量清脆靓丽,不信你可以试试,我用的都是进口51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声音大时更亮更突兀
这个不好调

我再次说;要在高音电容分频后10W10欧落地,高音电容后串10W56欧可调线阻接高音喇叭来调

整低频凸峰与高频凸峰高度相约,凸峰指响度计的分贝数.但用话筒离喇叭口一米处.话筒接示波

器输入端子看示波器峰值亦可.然后用10W陶阻地可调线阻换下.

现在只有孤独一个亮亮的高音,其他听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再次说;要在高音电容分频后10W10欧落地,高音电容后串10W56欧可调线阻接高音喇叭来调

整低频凸峰与 ...

版主,我的高音通道单独采用一台小功放来推,先在输入进行了一阶RC高通滤波,
然后再在功放输出串接一个MKP电容进行一阶功率分频,这样最终构成二阶的电子分频结合功率分频,
实际试听音质很满意,由于有独立的音量电位器,灵敏度调整也很方便,工作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的高音通道单独采用一台小功放来推,先在输入进行了一阶RC高通滤波,
然后再在功放输出串接一个 ...

电子分频避开了互调失真,使音质性价比提高约十倍。原因是人耳对一般失真不敏感,对声音的相

位失真也因人而异地不敏感,但对互调失真则非常敏感.而电子分频使互调失真失去大部分机会.

我所在的犹太人的音响公司在大部分音响器材上都全使用电子分频廾多年了.失真的人体感超越

D类功放直迫数字功放那么高级和完美.但功放器件只仅仅用最价平的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