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辙了,日立TRK-W3W录音机 哪位朋友有电路图 其他没问题,就是录音不正常

楼主(2025-03-23):
该机录放开关很简单,只有4X2 没有磁头录放部分的电路图,摸着石头过河好几天,没有效果,消磁正常,录音一个声道无声,另一个声道声音很小,磁头放大录音由2块M51162P担任,哪位大神有电路图,不胜感谢

网友A:
水洗大法,唉

录音机里,各种开关出故障的比例,占8成.....

剩下2成,是虚焊、电容失效、人为故障、零件失效...

楼主:
这个轻触机芯很不错的,比777的简单很多

楼主:
4位开关,这个没有谁了

超级简单的录放开关

超级简单的录放开关

楼主:
这是一位朋友提供的IC电路,求整机录放电路图

网友B:
测一下,是多少个节点的推制开关、切换行程是多少mm,确认是4*2推制开关的话,搜索PS-42D0*、PS-42E0*,看看尺寸哪个相符,买来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是多少个节点的推制开关、切换行程是多少mm,确认是4*2推制开关的话,搜索PS-42D0*、PS-42E0*,看 ...

开关没问题。测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洗大法,唉

录音机里,各种开关出故障的比例,占8成.....

机鸡是房山发过来的,羡慕北方那种干燥的环境,基本没有氧化和生锈的痕迹,状态良好,

网友:
全套图纸来了

网友:
你还是自制一个简单的信号寻迹器,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能完好的保存的现在的收录机,只要外观新净,放音和收音正常就算很好了,至于录音也就算了,一个收录机录音能好到哪去?别折腾了。

网友:
把接磁头的线接到功放输入端,试一下效果不就知道了。

网友:
录不上音可以将磁头接线焊接点对调一下试试;原因是偏磁电压没有正常加到磁头电路。至于录音电路是否正常完全可以用低阻耳机试听,不用外接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