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速表,指针与数字共存

楼主(2025-03-23):
指针指示速度,数字显示速度,二者共存。
如今的数显已经不是以前的段码的方式了,其实早就不是了。

网友A:
是科技的进步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科技的进步带来的!

感谢版主加分。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在慢慢无声的更新,有些很明显,有些看不见。
以汽车为例,ECU点火控制取代了分电器;霍尔传感器取代了以前测速的钢丝,晶体管开关取代了转向继电器,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能看见的,启动电机替代了摇把子

网友B:
就是一块车规级的液晶显示屏。有的车除了仪表盘还有几块液晶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块车规级的液晶显示屏。有的车除了仪表盘还有几块液晶显示器。

仪表盘这部分元件是车规的,液晶是不是车规的我不了解。收音机倒车影像这部分的元件不是车规的。

楼主:
对于我来说,黑底白色数字直显,在视觉效果上,获知数值上,对于看指针更显眼,更直观一些,尤其是在各种变化限速的路段上。

网友C:
现在的指针也不是之前那种了,里面是个小的步进电机带动指针转动,以前的指针是纯电脉冲信号来驱动的。
我也喜欢指针式的,很直观,熟悉后不用特意去看,眼看前方时余光就能看到速度在什么位置,现在的数字显示不是很直观,但是没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指针也不是之前那种了,里面是个小的步进电机带动指针转动,以前的指针是纯电脉冲信号来驱动的。
我 ...

更早的指针,是一根能旋转的多股钢丝连在轮子上,钢丝另一头是一个U形旋转磁铁产生旋转磁场带动指针,现在好像有些摩托车还用这样的里程速度表
对于我来说,现在直读数字更直观实用,指针表,自己是喜欢这个熟悉的感觉,就像听短波慢慢手拧调谐看指针一样的操作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早的指针,是一根能旋转的多股钢丝连在轮子上,钢丝另一头是一个U形旋转磁铁产生旋转磁场带动指针, ...

不是U型磁铁,我拆过的是中间有饼型铝镍钴磁铁(这东西的优点是不会生锈,就是磁性不怎么强)连着转轴,磁极我记得的是径向分布的,然后外围有一个铝帽套在磁铁外围并和磁铁互相不接触悬空,铝碗连着指针,阻尼力靠切割磁感线在铝帽中产生内部的感应电流形成一个感应磁场,这个情况下是会产生阻尼力的,转速越高阻尼力越大,能把指针带到更大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U型磁铁,我拆过的是中间有饼型铝镍钴磁铁(这东西的优点是不会生锈,就是磁性不怎么强)连着转轴 ...

我印象中我拆过的是这个结构

网友:
我家最早的摩托车就是这种结构的转速表,我拆开看过,钢丝连着的磁铁是圆形的,应该是有两个磁极,指针有个游丝让指针归零,指针底部是个圆形铝盘,磁铁跟铝盘距离1-2mm,磁铁旋转时会让铝盘跟着转,因为游丝的存在让指针偏转一个角度,磁铁旋转的越快在铝盘上产生的扭力也越大,偏转角度也越大,这就是最早的速度表的原理。后来因为旋转钢丝在结构上会有很多限制,而且容易损坏,长度大了重量也大,后来就改成电子脉冲了,一个速度传感器采集转速脉冲,仪表上有个电路板接收脉冲,让指针偏转一定角度,指针上也有游丝,原理跟原理的类似。再后来就是芯片驱动小步进电机带动指针偏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我拆过的是这个结构

可能是你遇到的早期的是那样,我零几年那会拆过很多摩托车的表头都是铝帽和饼状磁铁结构,你那个还能找到实物没,我想欣赏一下那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遇到的早期的是那样,我零几年那会拆过很多摩托车的表头都是铝帽和饼状磁铁结构,你那个还能找到 ...

太久远了,199X年左右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久远了,199X年左右的事了

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拆到有意思的东西就画一张手绘图纸来存档,零几年那时候我才十几岁,那时候也不怎么懂画图纸,现在倒是养成习惯了,三四十年代的东西我也拆过一些来研究,我对机械的东西兴趣比电子的东西更大,我就喜欢各种能转和按下去啪嗒一声响的东西。

网友E:
  我的上一辆杂牌国四摩托车时速表,发动机转速表都是用一根转速绳带动指针表的,发动机转速绳最容易断。现在骑的合资本田摩托车只有时速表用一根转速绳,发动机转速应该是检测电脉冲的了。
  新款摩托车不少采用液晶显示屏代替指针表了,不知道厂家采用了何种技术,保证显示屏不会因为阳光曝晒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上一辆杂牌国四摩托车时速表,发动机转速表都是用一根转速绳带动指针表的,发动机转速绳最容易断。现 ...

现在一些宽温的液晶屏,标称的工作范围可以达到 -40℃到105℃,我没测试过这两个极限。-20℃,85℃这连个温度点我测试过,肉眼看不出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些宽温的液晶屏,标称的工作范围可以达到 -40℃到105℃,我没测试过这两个极限。-20℃,85℃这连个 ...

  我的数字万用表在烈日下晒一次,液晶屏就出了一个大大的黑色斑块。摩托车露天停放的机会多,若用液晶显示屏,肯定要考虑烈日的曝晒。二轮电动车用液晶屏的比较多,所以淘宝上有很多电动车显示屏偏光膜的卖家。附近一个小学校长的大众小车液晶屏也被晒坏了,自己买偏光膜更换翻车了。我想小车的数字仪表用LED段码屏可能更耐烈日曝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