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G3接收航空波段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3-23):
看了电路图,高放混频用的是TA7358,输出再接入si4735的AMI,但是si4735短波波段只能接收30MHz以下的频率。

网友A:
7358先接收航空波段,变频到4735能接收到短波频率上再解调,相当于二次变频

网友B:
猜测用100M或者110M的本震 给航空频率 下变频 到短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58先接收航空波段,变频到4735能接收到短波频率上再解调,相当于二次变频

看原理图,7358的接法是一个高放线圈和一个本振线圈,这么说加MB1504 pll调谐就是为了产生固定的110MHz本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用100M或者110M的本震 给航空频率 下变频 到短波上。

看7358的接法,外围只有两个线圈,再加上MB1504锁相环,产生固定的100MHz或者110MHz是可以理解,这样相当于航空波段是不调谐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7358的接法,外围只有两个线圈,再加上MB1504锁相环,产生固定的100MHz或者110MHz是可以理解,这样相当 ...

7358只是搬运频率的,把航空波段搬到较低的一段频率范围里,然后dsp芯片再来仔细搜寻和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