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坛友请指点一下这一物件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5-03-24):
上学的孩子用的琵琶琴头意外倒地摔断,能修复吗?如何修复,请抛砖引玉!!!!!!看断裂处有局部小范围缺肉

网友:
不贵就自己搞
要是好琴还是去琴行修,修完了还要定音准和共鸣

网友:
修补的部位可考虑用烟灰加502胶,网上有视频

网友A:
你拍个断裂的整体大图我看下。

如果是一般价格的乐器,还是换掉算了吧。修好后音色会有变化,未必好,也未必差。

网友B:
取出柄,木工白胶夹牢粘2天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出柄,木工白胶夹牢粘2天后安装

是普通木工白乳胶吗?缺肉处可有好的修补方法?

网友:
1. 可以;
2. 效果不好,强度不够;
方法也简单,白乳胶或者树脂打上,最好再钉两个螺丝固定,螺丝记得先打孔,直接钉木头容易裂;
缺肉的地方,只能用胶填上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1.黏合
2.加固
3.美颜

网友C:
可以凑合修复
首先用普通木工胶粘合,夹紧,一定要夹紧。
待胶干以后,用电钻,转几个贯穿两片粘合木头的孔,筷子粗细的孔。找两个硬质木材,比所钻的孔稍粗一些,带着胶,插到孔中,凝固后涂色补漆。
我的木梳断了,就是这么修的

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别修了,如果能买到配件买配件换,这个地方是受力的,修复后的强度未必够用。

网友:
木工胶, 感觉强度可能不够.

AB胶, 应该可以, 强度够, 24小时后,强度应该超过木头本身. 涂胶后, 一定要夹紧. (F木工夹几元/个, G型夹等等)

木孔处可以在24小时后用刀修修,去掉多余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断裂的整体大图我看下。

如果是一般价格的乐器,还是换掉算了吧。修好后音色会有变化,未必好,也 ...

觉得也是,装饰性的可修修补补,受力的话还是换换。

网友D:
以我不足的经验,这种结构或者直丝木材用胶粘了也会裂,我的方法是,裂口上胶,找稍硬的纤维或者丝线,单根从上至下用力密绕,视情况多绕几层,然后上树脂或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不足的经验,这种结构或者直丝木材用胶粘了也会裂,我的方法是,裂口上胶,找稍硬的纤维或者丝线,单根 ...

有了方案了,粘结完好,填充好块肉,找到了0.3mm不锈钢丝上下各绕加固;
已找到了胶水和夹具,等两天开工

网友E:
你这玩意肯定不是受力坏的,是摔坏的,应该能修复。至于能否影响音色不清楚,不过小孩学习用的琵琶,也不会是很高级的货,即使影响了音色,也不算事。

粘接用胶一定不要用楼上有人推荐的哥俩好等快干胶,你根本来不及操作完,胶就已经初凝了。要用至少半小时以上才初凝的胶水,譬如缓凝的环氧树脂(有些环氧树脂初凝时间也只有十多分钟,还是太快了),木工的白胶等,强度应该足够。

由于木料的厚度可能有限,建议用小直径(Φ2-2.5mm)的粗纹木螺钉作辅助(不考虑螺钉受力,它只是固定接头用)。先用细绳将断处绑好,确认无误,手电钻钻比螺钉小0.7-1mm直径的小孔,将木螺钉初拧进去。然后退出螺钉,松开绑扎绳,将胶水涂满断面,将断面合拢,用木螺钉将两断面拧紧固定牢固。一般24小时以后,胶水可以达到90以上的强度。后期螺钉就等它在孔内,也能起到一定的加固作用,清干净转轴孔内溢出的胶水,用腻子填补缺肉的地方,等腻子干透后,打磨光滑喷上漆就完工了。

钻孔位置的建议图如下,靠近钻轴的位置断面的木料应该最厚,所以靠近转轴处钻孔比较合理。因后期不拆除螺钉,所以螺钉应该用沉孔型的,并且转孔时,要事先钻出沉孔的倒角。有一处可能不好钻孔,实在不行,靠三颗螺钉也应该能固定好。涂胶合拢后,如果实在差点意思,也可以用扎绳再绑扎一下,等后期修补腻子时拆掉绑扎绳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方案了,粘结完好,填充好块肉,找到了0.3mm不锈钢丝上下各绕加固;
已找到了胶水和夹具,等两天 ...

不要上下绕,要绕就整个除孔洞的地方外能缠绕的都弄上,更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玩意肯定不是受力坏的,是摔坏的,应该能修复。至于能否影响音色不清楚,不过小孩学习用的琵琶,也不会 ...

研读了推荐方案,再仔细琢磨完善修善方案

网友:
网上卖的”焊接剂“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胶,买来修补一下。缺肉的地方用小学生用的橡皮修补。

网友:
不要买普通白胶  太棒三代走起

网友:
14楼的方法可行,但要注意先用小点的钻头打螺丝孔 。

另外,外观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在14楼说的基础上,依照把的弧形做2块或4块1mm厚的夹板,当然这个夹板要先开好4个调节柄的孔,以及固定螺丝孔,再用自攻螺丝从侧面固定。如果是用4块夹板会非常牢固。

如果再要求美观点,在夹板与木头间的空隙处填补腻子粉,然后再喷相同颜色的油漆。

网友F:
先用木工白乳胶粘好,尽量压紧对合紧密,干后在裂口处打孔,加胶钉圆形一次性木筷子,注意钻头直径和筷子一样,孔要穿过裂口,受力的部位可以多钉几个。技术好的可以粘合打孔一次搞定,不必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木工白乳胶粘好,尽量压紧对合紧密,干后在裂口处打孔,加胶钉圆形一次性木筷子,注意钻头直径和筷子一 ...

用圆形一次性木筷子做隼钉,每边上下钻孔布置一竹隼传力钉

网友:
建议如14楼的打孔穿螺丝,用沉头机螺丝,螺距小吃力大,螺母放背面,胶接后螺丝加固。缠钢丝有点问题,如果没有设备,很难保证每一个面的拉紧绷直。不锈钢弹性也好,不容易拉紧。可能不如湿透的细麻绳,缠紧后自然风干,再上漆或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凑合修复
首先用普通木工胶粘合,夹紧,一定要夹紧。
待胶干以后,用电钻,转几个贯穿两片粘合木头的 ...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开工了 ,一仅一仅粘上了并加压18h,因另一侧粉碎性骨折后还部分缺失了,另一侧可能是最难打理的

上

左

右

网友:
这个我修过
用泰特棒木工胶, 先把琴头粘起来 用绳子绑紧 用绞棍(我用的是竹筷子)绞紧 也可以用G形夹夹紧
等24小时干了后,  在断口的垂直方向钻几个圆孔孔, 孔的深度要超过裂缝处. 孔的多少取决于你断口大小 ,
打透后 用硬木(我用的是鸡翅木筷子)做几个圆柱销钉, 蘸木工胶轻轻敲入孔内, 销钉比孔稍粗, 太粗了容易把琴头顶劈裂.越粗越结实,但粗细取决于你琴头两根架子的宽窄.
销钉钉到不进为止, 用美工刀削去多余部分, 钉头如果跟原来琴头颜色不一致, 点漆或者用同色记号笔上色.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凑合修复
首先用普通木工胶粘合,夹紧,一定要夹紧。
待胶干以后,用电钻,转几个贯穿两片粘合木头的 ...

对 我就是这么修的. 我就直接用的鸡翅木筷子,掰了两个筷子头, 夹电钻上用砂纸车圆了.
颜色跟原来的还差不多.又硬. 一般家里找不到容易加工的硬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凑合修复
首先用普通木工胶粘合,夹紧,一定要夹紧。
待胶干以后,用电钻,转几个贯穿两片粘合木头的 ...

今天要修复粉碎性缺损的另一侧了,找了块2厚橡胶板做成型外模并挂上了夹具,准备用胶填充缺肉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 我就是这么修的. 我就直接用的鸡翅木筷子,掰了两个筷子头, 夹电钻上用砂纸车圆了.
颜色跟原来的还差 ...

后期加固方案也在考虑中,对于宽度12.5mm范围内打直径4mm贯穿孔,占据了1/3有效截面(部位参见14楼),其效果怎样

楼主:
调了红木环氧胶泥压入缺肉的部位,压坚24h看效果

补肉压紧

补肉压紧

网友H:
这把琴断裂的部位有点特殊,自己修补的话搞不好就是胶柱鼓瑟了,还是请琴行的师傅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把琴断裂的部位有点特殊,自己修补的话搞不好就是胶柱鼓瑟了,还是请琴行的师傅修吧。

已经开工了,主要是想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工了,主要是想练手

楼主一看也是DIY高手。 我偶尔看过微信短视频“白师傅木工”之类的修老红木家具的匠人视频,现在老推此类修木器的。有的老家具看修理、生漆保养之后焕然一新,的确解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加固方案也在考虑中,对于宽度12.5mm范围内打直径4mm贯穿孔,占据了1/3有效截面(部位参见14楼), ...

我当时也是搜了网上的视频 说是传统师傅就是这样修复琴头的. 包括用线勒紧上绞棍也是学到的. 因为以前老师傅修 还没有G型夹这玩意.
还有些像椅子背那样很长的话 G型夹也加不了, 我也是用行李绳绞紧了固定24小时的.

印象最深的还得是成龙电影里 衣服尿湿了来绞牢房的钢筋,然后越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凑合修复
首先用普通木工胶粘合,夹紧,一定要夹紧。
待胶干以后,用电钻,转几个贯穿两片粘合木头的 ...

初期粘结告一段落了,粗略打磨了一下

楼主:
目前的维修状态还需要精细打磨一番后补原子灰腻子再打磨,因后天要出差一段时间,维修只能待续了

网友:
前几年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找到以前做家具的厂子,人家大师傅过来三下五除二,很轻松搞定!

网友I:
粘木头最好用白乳胶,我家的酸枝木几散架了,我用白乳胶粘好了,几十年都没事。

楼主:
琵琶意外倒地琴头摔断后的修复

引用 网友I:
粘木头最好用白乳胶,我家的酸枝木几散架了,我用白乳胶粘好了,几十年都没事。

感觉白乳胶的粘结力同环氧树脂胶的粘结力还是有差距的,不仅仅是粘结强度还要考虑缺损处填充问题

网友:
粘接木料白乳胶比环氧树脂胶亲和性好。填补用瓷灰调大漆不错,就是大漆不好找,瓷灰难加工。

网友:
白乳胶不好,天气潮湿会吸湿膨胀影响音色,最好是用五金店的农机胶,就是双组份环氧树脂,等一天后固化了再补漆,重新用调音仪调音

网友:
白乳胶有吸音效果,衰减声波传输,不如用农机胶。

网友J:
我15年前修复葫芦丝用农机胶,刚才拿来看看还可以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15年前修复葫芦丝用农机胶,刚才拿来看看还可以吹。

看了农机胶应该也很好的胶,目前还没用过,10g小包装五连装用起来可能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