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黄河收音机

楼主(2025-03-24):
闲来无事修理一下旧黄河收音机。
该机外壳摔烂了,磁棒也摔断了,高放、中放锗管的铁腿也锈断了,喇叭引线也断了。
修理过程:
电池正极附近的外壳断裂最严重,用胶粘一下凑合用。
磁棒摔断导致天线线圈的电感值降低,找了一截导线试着加绕几圈,还可以用。
高放、中放锗管用8550硅管代替,8550也是PNP的,这样不用大量改动线路。低放、功放部分锗管未坏,继续使用。锗管对提高输出功率有利。
原8欧喇叭用16欧喇叭代替。功率会有所下降,但是够用。声音太大会扰民。
原三节一号电池不好买到,而且很贵。采用一块4.2V旧手机锂电池代替。
为防止元件腿和电路板铜箔继续氧化,在表面抹了一层机油。注意,可变电容处不能抹。
替换改装后开机,发现灵敏度很低。现在8550的放大倍数达到400左右,不应该这样啊。检测变频管发射极电压,发现只有0.4V。于是将变频管基极的下偏置电阻R2由原来8.2K,替换为15K。替换后变频管发射极电压为0.8V。
再次开机,灵敏度厉害了。中午在河南室内可以收到粤语台、日语台、英语台。高频端一动就是一个台。我最近买的DSP收音机拓响T-6621都收不到这些台。但是1MHz以下灵敏度不行,只能收到本省台(有可能是白天电离层对长波吸收更多造成的)。
灵敏度高可能与使用了一个带有5米长电源线的太阳能板供电有关。太阳能板放在阳台,5米长电源线无形中起到了天线作用。但是换其它收音机用太阳能板供电是收不到远地台的。
修好后的黄河收音机夜晚不用连太阳能板电源线也能收到远地台。但是用变压器供电收不到远地台,杂音太大。

网友A:
维修低电压供电的收音机,高、中频电路不宜选用高贝塔值8550小功率三极管,自身噪声偏大。

网友B:
一个套件版本前级使用的硅PNP管的型号是9015,没有见过用8550;只在功放使用8550
BG1的偏置应该改动R1电阻,改下偏置电阻的还是不多见
黄河741收音机硅管电路图(套件版)-tic.jpg

网友C:
因陋就简,修复收音机的一次较好尝试

网友D:
频率低端灵敏度不足,取消R2,R3电压提高至1~1.1v。
8550最好换9015。
R5取值2.2K甚为奇怪(一般不超过1K),将减弱AG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套件版本前级使用的硅PNP管的型号是9015,没有见过用8550;只在功放使用8550

谢谢关注。
我一开始也是用低噪声的9015替换高、中放锗管的,但是灵敏度太低。当时还没想到是变频管工作电流太小的原因,于是又换成了高贝塔的8550。换成8550后灵敏度有所提高,但与其它收音机相比仍偏低。前一段逛论坛时看到有高手说变频管工作电流大了灵敏度高,但会带来噪声。于是提高了变频管工作电流,灵敏度果然大大提高。因为发现使用8550替换高、中放锗管的噪声并不大,而灵敏度特别高,所以没有再换回9015。
对比发现,使用8550替换高、中放锗管后的黄河收音机噪声比拓响T-6621、德生R-911等其它收音机噪声都低。其它收音机都是集成电路的,估计与此有关。
其实我也奇怪这8550管的噪声为什么会这么低。以前我在做耳放时测试过几种管子的噪声,8050〉9014〉9018〉3355。按说8550与8050在噪声方面是同一级别的,连续放大噪声应该很大,但实际效果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低电压供电的收音机,高、中频电路不宜选用高贝塔值8550小功率三极管,自身噪声偏大。

谢谢关注。
用8550替代高、中放锗管后,实测噪声不算大,甚至比手头几个集成电路收音机的噪声都小,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低端灵敏度不足,取消R2,R3电压提高至1~1.1v。
8550最好换9015。
R5取值2.2K甚为奇怪(一般不超过1K ...

谢谢关注。
抽时间我再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陋就简,修复收音机的一次较好尝试

谢谢关注。

网友E:
要长期玩的话,还是建议高中频部分像普通的硅管收音机那样设置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长期玩的话,还是建议高中频部分像普通的硅管收音机那样设置稳压电路

谢谢关注。
抽时间改一下试试。

网友F:
中午在河南室内可以收到粤语台、日语台、英语台,个人认为,从收音机实体图的线圈绕制看出,大多是别的短波台窜入所致,并不是真正收到的中波台。用铜铁棒检验一下统调,看看跑不跑台,跑台就不是中波电台。

网友G:
中午在河南室内可以收到粤语台、日语台、英语台------在河南哪个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午在河南室内可以收到粤语台、日语台、英语台,个人认为,从收音机实体图的线圈绕制看出,大多是别的短波 ...

有这个可能。回头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午在河南室内可以收到粤语台、日语台、英语台------在河南哪个城市?

在河南郑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午在河南室内可以收到粤语台、日语台、英语台,个人认为,从收音机实体图的线圈绕制看出,大多是别的短波 ...

早上打开黄河收音机,高频端台很多,密密麻麻,仍能收到粤语台、英语台,还有未听过不知道的语言台。拿磁铁靠近收音机会跑到另一个台上,但是拿开磁铁又会回到原来的台。接受很稳定,不像是短波飘过来的。超外差收音机的选频能力还是很强的。
高频端中央1台非常多,从这一特点看,估计那些非国语台都是中央台的特种语广播。毕竟广东离河南太远了,中波信号传过来的可能性不大。
河南最近停止转播630KHz的中央2台了,但是在630KHz用黄河收音机有时可以收到外省转播的中央2台。

网友H:
玩的就是这个过程,既沉淀了心情,又得到乐趣。我没楼主这么耐心,旧机器听个响不严重失真就拉倒。佩服!

网友:
好好调一下中周

楼主:
磁棒断了,天线线圈的电感值下降,不想换新,所以加绕几圈导线凑合听。
得益于3个高贝塔值8550,灵敏度比很多收音机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玩的就是这个过程,既沉淀了心情,又得到乐趣。我没楼主这么耐心,旧机器听个响不严重失真就拉倒。佩服!:h ...

谢谢关注。

楼主:
中周已经调成窄带了,否则会串台,因为灵敏度太高。就这个别台仍有啸叫。

网友I:
用8550代替3AG1,中和电容须去掉,凡是换成硅管的都需要重新调整工作电流。
低频端灵敏度差,可能性最大的地方,一是天线调谐失谐,二是振荡幅度偏小。从实物照片看,天线线圈外面缠绕的导线就不对头,如果天线线圈损坏,须用7股纱包线或者单股漆包线按原样重绕,绕好之后重新调整线圈在磁棒上面的位置,使630kHz音量最大。导致振荡幅度变小的原因很多,但只要还能收到广播,那么,把变频管集电极电流再加大20%~50%,振荡幅度偏小所导致的灵敏度低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8550代替3AG1,中和电容须去掉,凡是换成硅管的都需要重新调整工作电流。
低频端灵敏度差,可能性最大的 ...

谢谢关注。
黄河收音机的中和电容是用电路板上的铜箔围成的,不容易取消。得益于8550的高贝塔,现在中放灵敏度已经可以了,强台已经开始打嗝了。
低频端灵敏度差只是相对于高频端,但是比手头上的其它几个收音机还是很强的。有时间了我再调一下变频管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长期玩的话,还是建议高中频部分像普通的硅管收音机那样设置稳压电路

采用您的建议,加装了稳压电路。
加装稳压电路后电池电压降低时灵敏度不再剧烈下降。

网友J:
AM630还是经济之声啊。昨天晚上还在听,位置河南许昌与扶沟交界

楼主:
引用 网友J:
AM630还是经济之声啊。昨天晚上还在听,位置河南许昌与扶沟交界

现在又收不到了。只能晚上收,应该是外省转播的。
经济之声节目不错,能学到很多经济知识,能听到很多经济新闻。

网友K:
鄂西北  630央广经济之声,白天收不到,晚上可以。
你的变频级有问题,那些粤语台 外语台,应该是短波窜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鄂西北  630央广经济之声,白天收不到,晚上可以。
你的变频级有问题,那些粤语台 外语台,应该是短波窜入 ...

谢谢关注。
前面有位网友也说是窜入短波了。
但是有两点难以解释:一是收到的信号密密麻麻,而短波电台稀稀拉拉,能与本振频率相差465KHz的就更少了。二是短波电台还包含很多非语言信号,例如cw信号、授时信号、数字通讯信号,但是收音机收到的都是语言信号。
回头有时间了我再搞个中波增强天线,滤除短波信号,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楼主:
改装后由于灵敏度太高,信号密密麻麻,为防止互相干扰,将中放电路调成了窄带。这样一来高频端调台往往一闪而过。受网友启发,用变容二极管给收音机加装了微调电路。
变容二极管采用18V稳压二极管代替,静电容24P。实测0-4V变化时,700KHz以上有明显变化。

补充内容 (2025-4-16 21:53):
对正极接地不习惯了,变容二极管方向搞反了,需要纠正。不过这居然也有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