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牡丹942收音机故障

楼主(2025-03-24):
周末拿出放了一段时间的一台牡丹942a准备玩一下,发现有故障了,一开始只有后半段能正常收台,前半段基本没声音,慢慢的后面也不能正常收听了,怀疑没起振,检测bg1发射极电压为0.4,看了下参考数值,应该是介于0.4-0.6之间,调整偏置电阻,已经调到0了,发射极电压也只能调到0.58,怀疑c3漏电,或bg1不亮,更换c3,bg1更换s9011,还是调不上去。意外触碰了c5与c8交接点(如图)及l2铁壳,居然正常工作了,l2铁壳接地,也就意味着把c8接地了瞬间收音正常了。以为误打误撞鼓捣好了,谁知第二天开起来,故障依旧,依然没声音,尝试再次短接,又恢复正常了。怀疑c8没容量了,故障发生时用相同的电容并联c8,依然没起作用。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故障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感谢。

网友A:
疑难杂症,坛内遍布高手,希望能帮您排除故障,这款是空气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难杂症,坛内遍布高手,希望能帮您排除故障,这款是空气连吗?

对的,是小空气双联

网友B:
中周初级3个脚重新补焊,能解决是虚焊问题,不能解决是中周引脚与内部引线霉断。即将霉断的引线经较大电流冲击可能会短时恢复正常。
虚焊和霉断,老旧机常见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初级3个脚重新补焊,能解决是虚焊问题,不能解决是中周引脚与内部引线霉断。即将霉断的引线经较大电流 ...

一开始怀疑线圈受潮,在线测量振荡线圈是通的,几个脚也全补焊过,在加热其中一脚时嗤嗤的貌似水汽的吹泡泡。

网友C:
查一查箭头处是否有断点或时断时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查箭头处是否有断点或时断时通。

谢谢,空了我查下,昨天回去试了下又正常了,这两天再观察下

网友:
真的是奇难杂症啊。楼主耐心查,大家等着看结果啊。
建议把正常的电压和不正常的电压都记下来,比较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