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下电子管UF80和UC92电子管灯丝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5-03-24):
请教UF80、UC92电子管灯丝电压是多少?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文不对题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不对题 ,楼主

谢谢指正
马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正过来

网友B:
不知道我搜的是不是这俩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
马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正过来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去这里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搜的是不是这俩管子

非常感谢!
我以为U开头的都是那种串丝机用的电子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去这里自己看吧

感谢回复!
还有这好地方啊?
马上收藏起来

网友C:
u字头的管子,灯丝电流都是1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字头的管子,灯丝电流都是100ma的。

感谢回复!
在我的印象中
串丝机用的都是U开头的电子管呢
串丝机我印象中灯丝电压老高了

网友D:
其实就是串丝的,电流都是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串丝的,电流都是100mA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
记得坛友跟我说过串丝机底盘带电
好像这种机器没有电源变压器吧(记得是这样)
并且灯丝电压都是100多还是200多伏
有可能我记错了
或者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
记得坛友跟我说过串丝机底盘带电
好像这种机器没有电源变压器吧(记得是这样)
...

因为灯丝都是串联的(所以俗称串丝),所以能直接市电压了,楼主恶补一下很有必要,注意安全用电

网友:
楼主还要 注意机子的小指示灯(度盘灯),可不能随意拿一个常规的6.3伏小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