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推荐的多合一的烙铁焊台

楼主(2025-03-24):
新手 求推荐的性价比不错的多合一的烙铁焊台
预算不多  单烙铁也行,

网友:
看看T12吧,版本很多了

网友A:
936吧,便宜,入门合适
烙铁头基本不要钱,3元一个,马蹄头,尖头,刀头,整一套
T12发热芯烙铁头一起的,开销不少

网友:
预算低的话就白光BK606调温烙铁(和936焊台价格差不多,但是这个烙铁是数显调温,功率和回温速度都优于936焊台),936很垃圾,远不如T12用的舒服(差很远),245比T12用的更爽,预算有100元多一些的可以上闲鱼上挑一款245焊台套件(这种也可以兼容T12),自己配一个150W笔记本电脑电源和20元的国产c245烙铁芯(平时用着比T12猛,也比较耐用,西班牙原装那个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36吧,便宜,入门合适
烙铁头基本不要钱,3元一个,马蹄头,尖头,刀头,整一套
T12发热芯烙铁头一起的 ...

936的预算可以考虑白光的BK606调温烙铁,性能更好,也便携。

T12和245就是预算更高一些,245的diy焊台套件板很多也兼容T12手柄的,发热芯和烙铁头在一起的优点就是回温速度快。现在T12国产芯几块钱一根,比起焊锡动辄100元一斤的花销实际上并不大(平时勤于保养,用完了在铜丝球(这个某些高级焊台会配一团这个作为烙铁清理附件)上刮掉氧化层重新上锡再关机,基本寿命很长的),245烙铁性能更好,但国产芯还是比T12贵,也还要20元左右的价格。就看如何抉择。

我就是预算比较充足,焊台已经升级为245,以前用过朋友的威乐焊台和快克高频焊台,虽然好用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大变压器的大个头,宁愿用diy焊台套件加电源/锂电池组供电(焊静电敏感器件我一般就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的预算可以考虑白光的BK606调温烙铁,性能更好,也便携。

T12和245就是预算更高一些,245的diy焊 ...

感谢大佬们的回复,
暂时先买了个黄花用着,
以后再升级T1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36的预算可以考虑白光的BK606调温烙铁,性能更好,也便携。

T12和245就是预算更高一些,245的diy焊 ...

什么是高频焊台,不懂。解释一下吧?还有那种二合一的风焊台与分开的那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高频焊台,不懂。解释一下吧?还有那种二合一的风焊台与分开的那种更好?

高频焊台,就是和电磁炉一样的那种的感应加热的原理,并不是电热丝加热。
分开和一体机其实没啥功能上的优劣,只取决于个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