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功放喇叭口径大声音就大吗?

楼主(2025-03-24):
之前做了一个小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74870&extra=,功放用的是8002,选用了40mm的皮边4欧3W全频喇叭,最近试了一下外接一个4寸4欧5W的纸边全频喇叭,感觉声音明显比小喇叭大。又修了一个6.5寸4欧40W的中低音喇叭,接收音机上试了一下,感觉声音也比小喇叭大,不比4寸的小,而且低音也明显。以上都是在音量电位器在同一个位置试的,是小喇叭的效率太低了了吗?

网友:
主要看空气振动的转化率
结构 大小 功率

网友:
看灵敏度,

网友:
看功率。

当然也看指向性,就是锥盆的结构。

有个名次叫声功率,还有声压级,搜下看看。

网友:
阻抗匹配也要看吧

网友:
磁鋼的强度不同,及喇叭的灵敏度大小都对音量有影响的。

楼主:
是不是小喇叭推动的空气量小的原因?

网友:
要说声音大,接一个25W的大高音喇叭,能传得更远,只是音质较差

网友:
看喇叭的灵敏度,喇叭大,声压高点,就会觉得响点

网友:
输入相同功率时,声音大的喇叭灵敏度就高,和喇叭口径功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