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块红金川47表

楼主(2025-03-24):
一直计划找一块指针表,上次收了个小日子的表,被网友嘲笑是电路板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43151&extra=

既然混矿坛没有一块47的表怎么也说不过去 ,老版本的收不起,新的又是电路板,折中收了块金川,据坛友说性能是最接近老版的

到手拆机,拿卫生纸搽干净,发现翻车了,10K档没有反应, 直流电压测试还可以,测2200的电阻,指针也还算准拆开清一色的色环,绿袍都不给一个,发现烧了一个电阻  ,大家帮忙看看是多大的 。又没有电路图,我看能不能从老收音机上面拆一些绿袍过来换上去。

红圈内电阻烧了,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多少欧。 10K 档没有反应和这个电阻有关系吗?

果然后期的表偷工减料 ,后盖还有配重,就是有点薄,还没有我20块的鼠标配的重。
这个表头,奇怪没有指针两边白色的限位挡,是内磁的吗,透过外壳里面看,貌似磁铁在线圈里面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路

K02.3_50u1.8K 10.5V16.5(南京电表厂 黑金川 红金川).png

楼主:
9V电池买不起,做了个7.4V 的应该可以将就一下吧

2号电池也不买了,

老电流表上拆下来的应该是电阻丝吧
我缠一个电阻换上去怎么样

网友A:
10K 档与此电阻无关。

网友B:
隐约看到指针与线圈儿是垂直的,另外后壳有防磁铁片,所以判断是外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 档与此电阻无关。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约看到指针与线圈儿是垂直的,另外后壳有防磁铁片,所以判断是外磁的 。

呵呵  多谢答疑解惑
我说这个表偷工减料,配重都给舍不得给重点

网友:
烧的电阻是0.5mA档的,10K档要2个电池全放好才能用。

网友C:
上上周也淘了个红金川,没想到此表头线性极好,俺把表内色环电阻都精选了一下,调整了表头指针平衡。现在可以打败手头所有47表,还换了铝面板,2号电池脚弹片重新定型,全使用铜螺丝, 没事折腾玩

网友B:
如果2只电池全装了,但RX10k仍不通,检查:
1、9V电池接线扣内部是否开焊
2、9V+是否与电位器中脚接通
3、取下电池,打到RX0k档,按下图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上周也淘了个红金川,没想到此表头线性极好,俺把表内色环电阻都精选了一下,调整了表头指针平衡。现在可 ...

有没有研究过红、黑金川的年代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研究过红、黑金川的年代范围?

没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上周也淘了个红金川,没想到此表头线性极好,俺把表内色环电阻都精选了一下,调整了表头指针平衡。现在可 ...

那您这个是哪年的,线绕电阻都是后换的吗?
我有个黑金川也是繁体铭牌(应该是96年的),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您这个是哪年的,线绕电阻都是后换的吗?
我有个黑金川也是繁体铭牌(应该是96年的),长这样:

这个明显线要粗一些

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 表针两边分别有一片铜片充当了减震的作用,我说这么没有白色的指针限位挡片

网友:
舍不得用。

网友D:
47表 90年代初期还行 ,中期以后就没什么可玩性了 。

楼主:
还是铝合金面板质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表 90年代初期还行 ,中期以后就没什么可玩性了 。

我这个看是什么年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表 90年代初期还行 ,中期以后就没什么可玩性了 。

我这个表头8位10开头,有没有可能是把90写成了10,以前写9都喜欢写成p,开始的p没有写上去写成1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您这个是哪年的,线绕电阻都是后换的吗?
我有个黑金川也是繁体铭牌(应该是96年的),长这样:

线绕电阻是后换,表编号开头是96年,后面1004应该是10月吧。黑金川估计是92年底至96年头生产,

网友:
弄个皮套,保管非常好

网友:
我的金川47表是95年的,500mA,50mA档的2个线绕电阻是原来就有的,另外,电容上也有生产年份的,楼主的47表,我看可能是00年的。

网友B:
您不光舍不得用,还舍不得晒 ,以前只记得您晒大块儿头。哪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您不光舍不得用,还舍不得晒 ,以前只记得您晒大块儿头。哪年的?

70年代的,保留。以前就用500型的,因为电器说明书都写着参数是500型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绕电阻是后换,表编号开头是96年,后面1004应该是10月吧。黑金川估计是92年底至96年头生产,

对,从这2块表看,黑红可能是96年开始过渡的。我的编号少位数不好猜月份,壳子上贴的合格证还在,但只能依稀看出96年,电容有085/10字样,这表是一位坛友送的,没想到有重要的考古作用 ,非常感谢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年代的,保留。以前就用500型的,因为电器说明书都写着参数是500型万用表测量的。

70年代的,我也舍不得用

网友F:
99年的红金川怎么样?值得收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99年的红金川怎么样?值得收么?

我觉得使用没问题,没啥收藏价值。下面这个是2000年的,线绕电位器。

发霉的MF4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使用没问题,没啥收藏价值。下面这个是2000年的,线绕电位器。

发霉的MF47

看来我这块应该也是2000年的,没有红袍,没有缠绕电阻,清一色的色环,不过我自己手戳一个

手戳电阻,优势在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这块应该也是2000年的,没有红袍,没有缠绕电阻,清一色的色环,不过我自己手戳一个

阻值小了点儿

网友G:
这个金川47表还是可以的,里面也很新,一般情况用用可以了,毕竟还是个外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金川47表还是可以的,里面也很新,一般情况用用可以了,毕竟还是个外磁表。

这个把膜撕开了更漂亮

不是说内磁的要好过外磁的嘛,这个表头还算走的比较线性。感觉像我之前的那块西铁城的张丝,均速走过去的,不像电压表直接刷过去了。

刚拆开搞电阻,把反面线头搞掉了,虚焊真多,掉下来的线头都是单股,焊锡都上不去,
问下  公共接地这个头,是不是另外一头接在X1k,X100,X10 档并联的电阻上的 。

楼主:
公共接地

另外一头

换下来的线 ,都没有焊锡

网友:
刚刚不在电脑旁边,现在打开我的金川47看了,负极上面2根线,1根到电阻档的公共端,1根到测三极管的座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把膜撕开了更漂亮

对,欧姆档的分流电阻是接到公共地的,你可以看图纸。
这表用的是单芯儿硬线?这种线很容易氧化虚焊,硬线焊点的应力也大,容易脱落。

K02.3_50u1.8K 10.5V16.5(南京电表厂 黑金川 红金川).png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把膜撕开了更漂亮

你这个表外观比我的47表新,我的黑金川还舍不得用呢,常用的是一个03年的南京科华47表,内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表外观比我的47表新,我的黑金川还舍不得用呢,常用的是一个03年的南京科华47表,内磁的。

繁体版本的
和老郑小烧的那块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繁体版本的
和老郑小烧的那块一样

老郑是我们这里的大师,他的47表图集,一直指导我辈喜爱折腾47表的人们。老郑收藏的老47表,我们更是望尘莫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郑是我们这里的大师,他的47表图集,一直指导我辈喜爱折腾47表的人们。老郑收藏的老47表,我们更是望尘 ...

是的
前天看他的mf47合集帖子到半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前天看他的mf47合集帖子到半夜了

540欧姆电阻不好找,找2个270欧姆串联,用数字表测量一下,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540欧姆电阻不好找,找2个270欧姆串联,用数字表测量一下,应该可以代用。

也可以用560欧并15k,功率大还好安装,板子上下各一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560欧并15k,功率大还好安装,板子上下各一只 。

这个方法很好。我以前算并联电阻值,要2个倒数相加再来个倒数,有点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很好。我以前算并联电阻值,要2个倒数相加再来个倒数,有点晕。

“倒数和的倒数”是原理式,手算的话用 a//b=a*b/(a+b) 更方便,另外最多只有1次四舍五入,计算误差也小
求网孔内阻:a=表头支路,b=分流支路,a+b=网孔总电阻,
比如37.5uA的MF47,基础档为2k+6k=8k,则网孔内阻为2*6/8=12/8=3/2=1.5k,再串3.5k凑成5k即是50uA & 0.25V档。

07.0_37.5u2K15V22 上海国光仪表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和的倒数”是原理式,手算的话用 a//b=a*b/(a+b) 更方便,另外最多只有1次四舍五入,计算误差也 ...

这个表格公式做的很适用,我之前也用表格做了一个类似灯光的光斑,距离照度公式,

刚早上起来把连夜买的表笔退了,自己手搓一套mf47表笔。

经济下行,一切从简,玩玩买套笔不合适,到时候其他表用不上

网友:
我6个老南京47表只有一付表笔,另外的金川47表笔是原配的。老47表笔线很粗,几乎没有内阻。金川47表的表笔很新,但是内阻大。常用的科华47表,表笔线一头是焊在线路板上的,杜绝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2只电池全装了,但RX10k仍不通,检查:
1、9V电池接线扣内部是否开焊
2、9V+是否与电位器中脚接通

几天使用下来测试电压很准,交流没有表笔插不进去没有试,电阻基本上也八九不离十,10k挡不归零,按照您的指导测试一下,电阻两边电压,电压基本上通的,就是1.5v的时候偏低估计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吧。只有1.1左右,有时候0.8,懒得搞了,今天把开关加了点油丝滑多了,改天再收个黑金川看看,反正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