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UX-800无声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24):
近日收到一台山水UX-800功放机,原机电源变压器已被拆除,于是从鱼上网购一变压器,输出电压分别是:双70V,双16V,11V,9V,11V(test端:无电压),代换后显示屏上能正常显示:音量大小可调,输入信号可选择,均衡等,接上信号源并选择相应通道,接上一喇叭在“CEN"端子上无声音,查电路板电压正常,元件无明显烧毁,在路测各三极管也未发现坏的,后来的N天时间里因无电路图,只能瞎子摸象样到处乱测,无果。有一天把屏显菜单中的“工作方式“由“普通”改为“POP”,声音出来了,改为其他也有声音,再改成“普通”后又无声音了,于是可说明是内部软件出问题了,软件问题就只能凑合用吧。

网友:
CEN端输出是中置音箱的输出,功放仅工作在立体声模式下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
双70V电压太高了吧。主滤波电容没有那么高的耐压。

网友:
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是根据什么资料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