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安装孔距

楼主(2025-03-24):
百度了一晚上,没找到。官网也没有。

谁手边有华硕TUF_B360_PLUS_GAMING主板,帮我用卡尺量下6个安装螺丝孔距离。谢谢。

网友:
    都是通用的吧。找个旧机箱测下就行啊

网友:
只要不是那种双路cpu主板,标准atx机箱装上去没问题,不过需要挪一下铜柱的位置

网友:
用关键词"ATX主板"搜索一下,就有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基本上是世界通用标准,标准的主板,标准的安装尺寸,甚至连孔大小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网友:
主板都是标准化通用化,只要ATX机箱都有很好的互换性,品牌机除外。

网友:
大不了就是铜柱换位置而已!

网友:
https://cdn.instructables.com/OR ... FS85ILBGU59Z1AT.pdf
ATX主板规范。
第12页有详细的尺寸,单位转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