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黑胶的烧友——M E97HE、N97XE、N97E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3-25):
一直用ME97HE,原头原针,在香港鸭尿街买的,据说这舒雅97是出了名的易断针,所以当时特意还多买了一个二手(老板说几乎全新)针,果然第一跟针用着用着钻石就掉出来了,启用二手针后,为了备战,N年前在广州的丽特又买了一备针,据店姐姐说N97XE就是ME97HE的专用备针,当时我肉眼比较除了LOGO颜色不同其它都差不多所以也就信了,直到去年搞卫生不小心把那根二手原装的针管弄折了,于是又启用N97XE,但及至这个时候才发现在广州买的这根备针竟然是歪的,明显是质量问题啊,气死!然后搜遍某宝再也买不到类似的备针了,最后找到一个型号是N97ED,说明书上说used in M97ED,但针架是塑料不是铝的,而且不带毛刷,而且针管明显粗了一圈,郁闷ing ,是不是我买错了?

原针都牺牲了,剩下头。

在广州买的备针,上了前线才发现针没有装正

某宝新买的97ED,塑料的,不带毛刷,针管还粗了一圈

网友:
这个你要细心搞一下还可以用,
用原来的壳,把这个针移植在原来的壳上,

网友:
也可能你平是用的针压有些大,针受力大些。易疲劳。

网友:
恕俺孤陋寡聞,頭一回聽説還有斷針的

楼主:
据说舒雅的技术不行,胶水容易老化,另外97的针管特别细,容易折断

网友A:
M…是唱头壳编号
N…是唱头编号
HE,XE,ED…是针尖形状,含75的,都可在M75壳使用,因为使用物料不同,价格也不同,今天想要买Shure原厂替针,除了价格不便宜,应该不容易找到,找代用针是可以,但是,有多少消费者愿花整个唱头的2/3价钱买替针,以至大都换新,也好试试另一厂的口味
唱针都会磨损,如果要保持高性能,使用一段时间便要更换,使用不当,使用周期便要短些,最普遍的是没有安装好,甚至没调好,和使用偏低的唱重。厂方推荐用0.75~1.5克,用户以为使用0.75便会降低唱针和黑胶的磨损,唉。。。又不看看自己重放的是什么黑胶,那些黑胶从前被什么家火干过,自己那系统又是什么东西。个人一直以来都是玩黑胶,使用的唱臂是不算顶级,但从没用过厂方推荐的最低唱重,基本上都是厂方推荐偏高的区域
师兄如果想要买针的,还是考虑直接换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舒雅的技术不行,胶水容易老化,另外97的针管特别细,容易折断

比97系更细的,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是唱头壳编号
N…是唱头编号
HE,XE,ED…是针尖形状,含75的,都可在M75壳使用,因为使用物料不同, ...

多谢多谢

网友:
MM使用中不错的针

网友B:
材质合金,特别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质合金,特别细。

你这图是显微镜拍的吗?多少倍的?我正想买个电子显微镜玩一玩。

网友:
修理工作镜40倍

网友B:
Me97He Mm 立体声墨盒

网友A:
这类消耗品,看自己能力和喜好,想玩那个都可以,但要注意要用那家火来重放什么黑胶
曾有黑胶用户问,为什么那些7寸45转片噪音比12寸片还大,唉,玩黑胶有炒豆声是在所难免,他应该回想一下,那些45转片在那年代流行,又给那些机操得最多
就楼主那M97,个人也是存了这个,待那天使用中的得退役时,没有别的针可用,再让他上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97He Mm 立体声墨盒

问下,

10楼像柴田针,还是杆子是方的,头是圆的?这个看不清。

这个楼的像圆针,是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类消耗品,看自己能力和喜好,想玩那个都可以,但要注意要用那家火来重放什么黑胶
曾有黑胶用户问,为什 ...

我收的7寸的都还好,45转的多,普遍比12寸的好。因为他速度高,槽也宽。

就是7寸的片子太少,很少有自己喜欢的。

网友D:
以前对黑胶机很感兴趣,高档的太贵,想买一台报废的参考一下自己做转盘,做配件自己组装一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对黑胶机很感兴趣,高档的太贵,想买一台报废的参考一下自己做转盘,做配件自己组装一台

硬件贵,都是一次性投资,软件价才吓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件贵,都是一次性投资,软件价才吓人

那个片子特别贵,高档的机子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收的7寸的都还好,45转的多,普遍比12寸的好。因为他速度高,槽也宽。

就是7寸的片子太少,很少有 ...

45转片的动态,带宽不如33转片,那便掉进垃圾桶好了,12寸片也有45转的,重放效果便较33转的效果好了
7寸片年代,相信是点唱机使用最多了,那些机就是要耐操,能出声,少维护便可以,另一类是经常用手提流声机来重放,如果入了那些片,再用自认高端唱针来重放,不跳线已万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片子特别贵,高档的机子也贵

片子是贵得过分
有些机是好贵,若调校不好,便有如一台入门机,只要是正正常常的机,有许多机也可以好好的,这也要看个人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片子是贵得过分
有些机是好贵,若调校不好,便有如一台入门机,只要是正正常常的机,有许多机也可以好好 ...

还好吧,我有不到600张,基本上是古典音乐。我自己计算了下,能听到老了。一首古典音乐要听懂,要花不少时间。
这么算下来也没多少钱,按照100一张,我估计都平均不上。我不收名盘,发烧盘之类的,我只收我自己喜欢的曲子。

我估计还是名机贵。我是普通机器,但我换了唱头。算是穷人的玩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对黑胶机很感兴趣,高档的太贵,想买一台报废的参考一下自己做转盘,做配件自己组装一台

这玩意精度要求高,自己diy不行的,也就是听个响。

黑胶唱头的信号,到功放出来,中间要放大上万倍。稍有不慎就出幺蛾子。所以高档黑胶机,才搞气悬浮,真空吸附之类的。(我当然没玩过)

网友:
建议lz可以考虑一下新产的唱头。

唱头只换杆有时候不行。因为里面对杆的支撑还有个橡胶,那个容易老化,老化了对声音影响大。新头,mm的,柴田针贵些,几千块。圆针不到1000吧。

楼主:
不买了,我也是随便玩玩,现在以CD为主,心情好的时候上索尼续一下会员,手上有几个唱头,够这辈子玩了(屈指一算也玩不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吧,我有不到600张,基本上是古典音乐。我自己计算了下,能听到老了。一首古典音乐要听懂,要花不少 ...

这堆片存了多年,怕上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精度要求高,自己diy不行的,也就是听个响。

黑胶唱头的信号,到功放出来,中间要放大上万倍。 ...

不会啦,用今天的设备,随处都能买到精密零件,要DIY一个精密转盘,全没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买了,我也是随便玩玩,现在以CD为主,心情好的时候上索尼续一下会员,手上有几个唱头,够这辈子玩了(屈 ...

如果软件不多,要花钱买软件的,那便退坑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吧,我有不到600张,基本上是古典音乐。我自己计算了下,能听到老了。一首古典音乐要听懂,要花不少 ...

买名机,就是一次过,叫得名机,要脱手也不会太困难,隨时还赚到个钱,有收藏价值的黑胶片一样能赚钱,惟独那消耗品-唱头
就看EMT 927和930,Linn LP12。。。有人放售便有人接,大众化的,便要看用途了,也有被炒卖的

网友:
针的移植并不难。坏的替换针有阻尼在更好,把新针插进去,在放大镜下校正。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97系更细的,多的是

好的针后端磁钢很好。有很强的磁力。针杆细硬{不是铝杆}有合金的。传到很好。拾取有层次感 。

楼主:
我曾将M95的针移至到M97,就凭一个镊子搞掂,舒尔套在针管上的阻尼胶是方的所以比较容易弄,但成功后就整天手痒,有事没事又想拆了装装了拆,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把95的针管捏瘪了

楼主:
昨晚问了一下DS,原来M97HE是入门,XD是Pro,ED是介乎两者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问了一下DS,原来M97HE是入门,XD是Pro,ED是介乎两者之间。

针装的合适,动磁的磁铁跳到线圈之间,动忑就不一样。黑胶动态有多种因素决定音质。变换无穷。真正把针调在音规正中,使唱针在自由状忒不容易。针压有静忒。动忑。现在都追求动忑臂。FR64二手一万在上。

网友:
FR64动忑臂,

网友:
原来玩黑胶的还有这么多人!
自三年前天尤原机唱头线圈断了后就换了一个铁三角的垃圾头,今年刚刚换上了一个高度风2M蓝头,感觉高段清晰点,分离度好一点外,没听出什么区了。
唱片,我喜欢买日本的二手货,比国产的新片好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
舒雅唱头掉针很正常,我的V15三代原装针用着用着针头脱掉了,晕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好吧,我有不到600张,基本上是古典音乐。我自己计算了下,能听到老了。一首古典音乐要听懂,要花不少 ...

从没有数过自己有多少黑胶片,这架内宽85cm,怕也上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针后端磁钢很好。有很强的磁力。针杆细硬{不是铝杆}有合金的。传到很好。拾取有层次感 。

看是什么类型的针了,自己用动铁头多,靠线圈那段是较短的,没有研究针杆是否有磁体了

楼主:
针干的一头是钻石,另一头是磁体,有的是在针管内,有的是在针管外,有方有圆。

楼主:
借来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没有数过自己有多少黑胶片,这架内宽85cm,怕也上千了

有的。。。。。

网友:
师兄的图是动磁(MM)-  附在针杆末端是磁铁,比较普遍
动铁(MI)-  附在针杆末端的不是磁铁,不晓得是纯铁还是什么,没有多少厂商制造这形式的唱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干的一头是钻石,另一头是磁体,有的是在针管内,有的是在针管外,有方有圆。

其实制造针杆的物料,除了铝管外,还有使用别的金属材料,甚至是宝石,价格差异也十分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