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电动车便携锂电池或锂电池室内充电有何防灾措施?

楼主(2025-03-25):
用带盖铁箱里面装沙袋,充电时将锂电池放入铁箱并盖盖!还有哪些措施!官方对电动单车锂电池充电是怎样防灾的?南方有专门的充电棚做的比较好。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在室内充电,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人拎着一个很小的电瓶车电瓶进电梯,正好在电梯里起火了,等打开电梯,人已经烧得乌黑了。看着很恐怖

网友:
钛酸锂比起其他品种的锂电池,这东西受到穿刺也不会起火,三元锂基本上一碰就炸
缺点是容量没那么高,续航短一些

网友:
不要拿到室内充,否则一锅端。

网友:
偶尔充,就铁箱放护栏外面,不盖

网友:
措施就是不要拿到室内

楼主:
收到各位的建议,如何防止租房客,拿到室内充电,是关键问题!

网友:
锂电池室内充电,没办法灭火,还是放车棚冲吧

网友:
我36v三元,一般只敢充到40.8v,除远门也就41.3,再高没冲过

网友:
那不就成炸弹了吗!

网友:
楼主这样干可以去中东当bomb技术了
记得消防说过,电车起火,你第一时间逃命,然后拍照留念,消防员过去也是走过流程,也没法灭掉。

网友:
不就是着火吗,有什么难的,楼房不有烟道吗,厨房砌一个锅台,能封闭,充电就放里面,着火顺烟道就喷出去了,就怕点背在上楼过程中着火,尤其电梯里面,直接就火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各位的建议,如何防止租房客,拿到室内充电,是关键问题!

我家几间租掉的房子,进门有两级台阶,电动车推不进去,外边有一个充电插座,屋里有开关可以控制,免得被蹭充电

网友:
波音747上现在用锂电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几间租掉的房子,进门有两级台阶,电动车推不进去,外边有一个充电插座,屋里有开关可以控制,免得被 ...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