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最大载流多大合适

楼主(2025-03-25):
这个表是以前的载流量是不是太保守了?我用Φ0.3的线绕了一个2500mH扼流电感,铜阻21.5Ω,给电感通上DC 150mA电流,12小时后电感还是冰凉的,后通上200mA电感只有温热,按照表中的载流量计算只能通过141mA的电流,实际测试200mA的电流长时间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筑配电通常按铜线每平方5安培选用线缆。对家用供电220伏电压,5安培的电流可以满足1千瓦电功率负荷。在这 ...

导线的载流量与散热条件有及其密切的关系。

有一次家人用线径不大的插排接入一台热风机,结果绕成圈堆在一起的那部分电线已经冒烟了,拉直了的单线却仅仅是很热而已,这就是散热条件的差异造成的安全载流量不一致的直观事例。

单根导线与绕成线圈的散热条件显然不在同一个水平,所以载流量区别很大。单根导线,只要不是穿管的,10A/mm2都可以。变压器 的绕组,做成4A/mm2就已经很大了,一般建议是2.5A/mm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成圈发热貌似是形成涡流效应,等于一个大变压器了,电工里面要求电缆是不能绕圈整盘使用的

我说的那个场合,电线长度有线,不可能绕成很多圈,加上用在50Hz的市电上,电感效应非常小,实际还是热积累造成电线冒烟的。

网友:
漆包线的载流量一般按6-8A/平方毫米计算

网友D:
扼流圈一般是很少通标准直流电,都是脉动直流或交流电,理论上,标准直流电只是线圈的电阻在发热,但是如果通脉动直流或者交流,铁芯也会发热,建议楼主测试一下交流电的发热情况

漆包线做绕组使用散热一般不会太好,所以载流量按2A/mm²虽然保守些,但是更保险

网友E:
2A每平方毫米的载流,这已经不是保守的问题,而是奢侈了,这个表的资料比较老了,估计是早期漆包线外皮耐热性问题

现在电源线的安全标准是9A每平方毫米,这个标准下线不会严重发热,漆包线绕组考虑到散热问题,放宽一半也有4.5A每平方毫米

网友B:
建筑配电通常按铜线每平方5安培选用线缆。对家用供电220伏电压,5安培的电流可以满足1千瓦电功率负荷。在这个前提下,如家里安装2.5千瓦的电器,要买多粗的电线呢,选用2.5平方的铜导线,功率与导线面积数值一致,不用去做复杂的计算。

网友F:
记得一般是分为2.5、3、3.5三个等级,2有点取小了,不过发热轻,只是有点费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扼流圈一般是很少通标准直流电,都是脉动直流或交流电,理论上,标准直流电只是线圈的电阻在发热,但是如果 ...

2A我觉得过于保守,在70、80年代限于材料水平这个载流量可以理解,现在的材料水平2A载流量就不太适合,曾经拆过90年代末生产的黑白电视机,那个电源变压器在夏天热到烫手都不坏,鉴于此我觉得现在的合格漆包线3A的载流量完成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的载流量与散热条件有及其密切的关系。

有一次家人用线径不大的插排接入一台热风机,结果绕成圈堆 ...

是这样的,一般表格都有标明线路铺设方式,穿管,明线,单芯,多芯载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A每平方毫米的载流,这已经不是保守的问题,而是奢侈了,这个表的资料比较老了,估计是早期漆包线外皮耐热 ...

4.5A觉得大了,从测试的情况来看3-3.5A是没问题,3A的载流Φ0.3的线对应电流211mA,4.5A的载流Φ0.3的线对应电流317mA,这个发热估计会很大,做成变压器还要加上铁芯涡流产生的热,次级线圈的产生的热,那热量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扼流圈一般是很少通标准直流电,都是脉动直流或交流电,理论上,标准直流电只是线圈的电阻在发热,但是如果 ...

后面试试通交流与整流没滤波的电流,看看发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一般是分为2.5、3、3.5三个等级,2有点取小了,不过发热轻,只是有点费铁芯。

合格的质量一般的线取中间值3A比较合理

网友:
那个表格给个参数比较保守,也许当时的绝缘漆质量没有现在好,太热了就容易短路。

网友:
导线的载流量必须有附设条件做前提,没有附设条件就不会有载流量数据。老师讲的。
例如:野外架空附设的裸导线,每平方毫米最大载流量是13A,普通家装、穿管埋墙,最大载流量每平方毫米4.5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导线的载流量与散热条件有及其密切的关系。

有一次家人用线径不大的插排接入一台热风机,结果绕成圈堆 ...

绕成圈发热貌似是形成涡流效应,等于一个大变压器了,电工里面要求电缆是不能绕圈整盘使用的

网友:
漆包线的载流量和使用条件和环境有关,电机,变压器类自然  冷却要求 全天候使用  和可靠性要求高的设备 一般取  2-2.5A。一般场合自然 冷却不超过3A,强迫风冷,油冷,不考虑损耗可以10A以上。

网友:
看漆包线质量,我一般取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