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磁表头调灵敏度的疑问

楼主(2025-03-25):
手里仪器上有一个外磁表头,线性不好且灵敏度下降了一点儿。打开看里面的磁隙上有个软铁连着背部的螺丝,感觉是调整灵敏度的。用螺丝刀调整这个螺丝灵敏度却没什么变化。是我的理解不对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变化不大的

楼主:
如果把小磁片贴到极靴上提高灵敏度的话,会导致永磁铁进一步失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小磁片贴到极靴上提高灵敏度的话,会导致永磁铁进一步失磁吗?

失磁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与有否外部磁铁无直接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调灵敏度的,取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