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优盘变成了本地磁盘怎嘛办

楼主(2025-03-25):
捡来的闪迪优盘,格式化和重新分区后还是显示为本地磁盘,也能正常使用,不影响使用吧?不会突然挂了吧?怎么恢复成移动设备的标识?

网友:
不影响,格式化工具有选项

网友:
按f2重命名改成U盘

网友:
按F2重命名能不能修改

楼主:
重命名也不行。能用就行,估计以前是系统盘。

网友:
此电脑,右键选管理,到磁盘管理里去改名或改盘符

网友:
插其他电脑试试,有遇到过是驱动引起的问题。
如果能排除是电脑驱动的问题,就先用Flashgenius查一下主控芯片,然后找找对应的量产工具,能找到的话,设置好了高级格式化一下估计就行。

网友:
什么都不影响,别去管它,360安全卫士有个自动检测U盘的插件,盗版简化了的系统就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有时重装系统就变正常了

网友:
你看一下任务栏右下角能否拔出这个盘,如果能,就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不出现可插拔标志,可能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2010年左右,买过一个联想128m u盘,也是认本地硬盘,牛的是用format /s后,用u盘能引导到dos,这就厉害了,要知道win98当道的时候主板并没有usb引导选项。